無刷電機與盤式電機(標題寫長點,不然大家看不到)

楼主(2014-10-14):
大家好!
我新入魔幾個月。
快來說說無刷電機 與 盤式電機的區別?
以及多旋翼4軸6軸8軸該用什麼電機?

多謝多謝!

网友:
我只知道 电脑磁盘上的那个电机叫 盘式电机 其他那些扁的的都是普通无刷电机 其他的不知道

网友A:
所谓盘式电机也是无刷电机的一种,只是做得直径大长度较小,看着比较扁平而已。多轴不必要过份追求盘式,合理的配桨和达到需要拉力值,普通无刷电机一样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盘式电机也是无刷电机的一种,只是做得直径大长度较小,看着比较扁平而已。多轴不必要过份追求盘式,合 ...

商家为高利润设的吸金误区。

网友:
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载重大的,还需要大的电机,扁平设计,也是为了增加力臂,一般的扁平型的电机,kv值都比较小,上更大的桨。这就会有人说,用更大的电机不行么,当然可以,但是增加了重量,这就对轴承要求比较高,扁平电机也就可以用大轴承,相对来讲,存在还是有他的道理的,但是作为500轴距及以下无特别载重的,处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也就不需要扁平电机了。关键还是看楼主做什么用,在考虑用什么样的电机。

网友:
以前见过一台随身听的电机,直径约35毫米厚近3毫米是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