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要入一个航拍固定翼,求高手推荐

楼主(2014-10-14):
单位要入一个航拍固定翼,每天在小镇上空巡逻一圈,这些要通过飞控设置几个固定的点。巡航结束后自动返航。求高手们推荐下,用什么样的机型,什么样的配置比较好一点。

网友:
这个,还是如专业的吧,反正是公家的钱

楼主:
如专业?什么意思?不是公家的,,,,老板自己掏钱。。。。

网友A:
具体飞行时间要求多长拍照片是拍视频。重点是想干什么用。什么地形打算飞多高等等。才能为你提供意见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飞行时间要求多长拍照片是拍视频。重点是想干什么用。什么地形打算飞多高等等。才能为你提供意见参考。 ...

高度200米足够了,拍视频就可以了,飞行时半小时左右

网友B:
这个是毒贩侦查的节奏么

网友C:
随便无人机的机型都可以做到吧。。

网友D:
用多旋翼就行,除非要求高速,可以跟我联系,qq38557677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毒贩侦查的节奏么

额!那看来这个帖子可不能被毒贩看到,不然他们会利用这种高科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无人机的机型都可以做到吧。。

求大神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多旋翼就行,除非要求高速,可以跟我联系,qq385576777

多旋翼的成本及维护貌似比较高,而且小镇上空巡逻一圈恐怕有难度哦

网友:
看看我做的2米4的微风,特别稳,自己做一架吧http://bbs.mx3g.com/thread-466877-1-2.html

网友:
http://bbs.mx3g.com/thread-466877-1-2.html看看我做的M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