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改了个ncpx80,确实还不错啊

楼主(2014-10-14):
拍了个ncpx主板,

照先辈的方法改到80上了.

飞行手感确实很细腻啊..

只是有些问题

1.油门初段很不线性,  启动很缓慢,然后感觉快停转了,接着又突然加速,
这点在电池快没电时,表现更明显, 油门推着,推着,突然一下猛转

2.电池快没电时,主板会停转电机,
比如快没电了,我猛推油门想拉高,但是电机会停转,然后掉下来

3.感觉主板限制了最大电流,飞起来,感觉电机转速没80的高,没80动力那么好了

总的来说,改了还是满不错了,最后赞个80结构,主浆都缺成这样了,飞起来还是那么平稳,一定震动都没
只是坑爹的是头罩现在再也带不上了

更新:

1.改用DSM2 好像油门初段的线性要好些了
2.好像低电压停转是掉频所致,ncpx低电压掉频好像也是通病了,不过还好,5分钟下来电池3.75左右

网友:
NCPX必须用原厂电机,其他的都扯淡,动力肯定不行的

楼主:
前辈你好。。

我怕螺距行程放大到120%了,确实不如80有劲。。是不是主板电流供电供不了8.5空心杯

网友:
上官方无刷。不过损失会加大。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
或者。还是原生的NCPX玩吧。别改了。

楼主:
1.改用DSM2 好像油门初段的线性要好些了

2.好像低电压停转是掉频所致,ncpx低电压掉频好像也是通病了,不过还好,5分钟下来电池3.75左右

网友A:
供不了?是不是叠焊俩mos即可解决问题?或者直接用mcpx主板?

网友:
以前飞ncpx时,经常炸机,横轴经常换,现在飞多了,救机技术一流,飞了两月了,飞机性能依然,主要修机的技术也在提升,没有振动,坏了就换零件,不想折腾了,原厂的还是比较好的,奇怪的是,我用了副厂电机,每次五电,现在已飞了20次,电机性能依旧好,每电最多休息20秒.

网友A:
用mcpx主板改fbl80不就没有动力不足的问题了吗 有人试过吗

网友:
有想过。没改过。呵呵。

楼主:
打理了一下,还不错了

网友A:
下午试试mcpx主板杂交fbl80,看看效果肿莫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午试试mcpx主板杂交fbl80,看看效果肿莫样

可能带不上头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