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CPX改无刷

楼主(2014-10-14):
本来NCPX原厂无刷用在NCPX上结果NCPX老掉频,刚改的时候没问题,后面又出现掉频现象飞的正高兴一个跟头掉下来机架尾管地方都报废,于是不修NCPX了,直接收藏,改MCPX玩,昨天装在MCPX上真的很爽,当初闲MCPX BL动力足,现在这个改完也足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家里太小NCPX改无刷觉得动力一般怎么到MCPX就那么大呢,和MCPX BL有的拼,当然差还是差很多,但是也挺猛.看下改装的吧,都是自己焊的,原厂的都能虚焊,买回来还没玩就掉线,白线那根,电调线自己从焊的.刚飞了下4分钟真的很爽

网友:
这竟然是mcpx,我震惊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450呢

网友:
ncpx确实有掉频现象,只要电压一低就掉频,我两台都是这样

网友:
这个看着一点都不像了。。。

网友:
脚架好粗壮的说

网友:
对于练习飞行来说真的很完美啊

网友:
MCPX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楼主能否上张电机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上张电机图片?

MCPX bl的尾电机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B(2014-11-18):
掉频解决了没有,我mcpx前几天也掉频厉害,换马达,换电池都没解决,最后没辙我把电源线拆下来,原来掉频是电源线和主板连接的一根线从根断了,因为有胶固定,通一点电,蓝灯亮,加油就灭,最后我换24号硅胶线重新焊接好了,现在用的fbl100的马达,动力很好,不掉频了。你看看你ncpx的电源线,两头都要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频解决了没有,我mcpx前几天也掉频厉害,换马达,换电池都没解决,最后没辙我把电源线拆下来,原来掉频是 ...

谢谢你,原因找到了是电机问题,电机电阻太大导致电池放电过快3.7V后主板信号自动识别会掉频,我改无刷了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2015-03-27):
楼主是用的BL的尾电做主电的?BL是2S电机吧!能用么?螺丝孔直接拧吗?你不是说的是用ncpx的主电吗?能不能给点详细的图?谢谢了

主要是我有ncpx的主无刷,但是螺丝孔对不上啊!请教如何装到mcpx里并固定

网友:
看上去不错的样子

网友(2016-01-28):
引用 网友B:
掉频解决了没有,我mcpx前几天也掉频厉害,换马达,换电池都没解决,最后没辙我把电源线拆下来,原来掉频是 ...

能不能发下MCPX的电源线接口图,我收来的MCPX也是这个情况,估计是虚焊了,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焊回去,怕短路了

网友:
看到楼主的mcpx,额 头脑里没有靓、帅的想法,只有一个字 重,是的楼主的mcpx 至少比普通重10g左右,这是保守估计,电路的线还能在精进些;

以前老魔折腾mcpx 用 mini cp做过动力对比,同样的无刷套件,mcpx用和 mini cp用 东西完全是2个概念,mcpx 还比 mini cp更大;

最终原因我没看到,不过有一点原因是肯定的,mcpx主板上直接取动力信号线,所以动力更直接,看到楼主的电调接线办法,看来楼主这块做的功课一般

楼主可以到小机群里 问那些飞mcpx的魔友,要下电路板引信号线的位置,动力会有所改善;

令外mcpx对重量相当敏感,建议楼主减肥试一试,动力会在提升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