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450L再次炸鸡

楼主(2014-10-14):
昨天山寨450L换了KST525锁尾舵机准备试飞。航线,翻滚没问题,几圈自旋翻也算是拿下了,尾巴稍微有点摆动。好淫V3定速油门65,花牌的6S电池和2520的马达配套好淫V3还是比较的合适的。始终不爽的是那个山寨尾巴,总是有点飘,结果还是死在尾巴上,悲惨的一幕还是发生了,可伶的450L在几圈自旋翻后正常飞航线时,突然尾巴失控直接炸在河堤水泥地地上。

    损失如下:1、鸡头受损电池板破裂,电池直接甩出炸歪掉,负极输出线断开,命悬一线只差点着火,在地上放了一会没冒烟才拿起来了。2、2片大奖直接削断,主轴横轴不用说了,但是所有的齿轮包括对转齿一个都没坏。3、机身底板,侧板炸裂,4、富丽尾管完好,尾总成没受伤,飞越的尾轴断裂,富丽的尾拉杆靠尾巴侧金属头子与碳杆脱出,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百思不得其解,尾轴没有弯曲直接断了,尾拉杆没断但头子上胶的地方直接脱出,我的汗哪啪嗒啪嗒的往下掉。 应对策略,对转齿直接换亚拓黑齿,尾拉杆头子直接用AB胶固死,再准备一个冰人兄的双推尾巴。

电池极片之间只差一点点就短路起火

直接飞断的尾轴

网友:
慰问,上图分享

网友A:
kst什么时候出了525

网友:
请问你是好盈V3配合花牌2520还是蝎子2520使用 电调设置参数能公布一下吗

楼主:
花牌2520,都是默认参数的。尾舵机是KST515

网友:
上图上视频

楼主:
图片上不来呀。激烈动作尾巴锁不好不知是不是油门设定太低,尾巴转速不够?

楼主:
费尽周折炸鸡图片来了

网友:
多么痛的领悟。。。x3尾轴。肯定不得断,

网友:
用亚拓的吧。齿也换亚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kst什么时候出了525

525是锁尾舵机515是450锁尾500斜盘

网友B:
好香,通过互联网都闻到了。

通过互联网慰问一下

网友C:
很明显,超过材料应力范围了,好赢的电调75油门基本就快到450马达最高电气转速了,65的油门也很高了,这么高的定速油门可不是副厂件的材料能驾驭了的,大齿没在空中直接飞融化就不错了,尾巴摆动说明除震没做好,明显是尾部高频振动震断的,高速运转部件除了机身主轴那块还是都换大厂的吧,至少贵些,材料也足些,副厂机也能飞的很好,前提是你能把振动调到最小,不过副厂的塑齿比大厂精度差很多,很难调到理想,大厂的塑齿也要好好检查,用手拨动主旋翼,发现那个齿轮卡或是有明显的阻尼感,就换套齿轮试试。齿轮只要不是CNC的,不管大厂还是副厂都多少有配合的问题,调机多试试几套齿轮,总能配出较好的齿轮组。像我的亚拓450L和泰式X3原厂一套齿轮都存在问题,亚拓的好些,公差较大好配合,泰式的就头疼了,主齿轮转动不是一个平面,尾伞尺和传动齿不好配合,转动起来跟他妈副厂一个鸟样,满油门调机,尾舵机拉杆朝尾巴这边这段都能震动成虚影了,不过由于大厂的尾轴用料结实,所以我不管他,用野兽飞起来锁尾还是杠杠的。

网友D:
你用山寨機都算了,你還用山寨鉈機。。。。不炸也奇怪。KST到底要炸多少臺機才讓人真正的重視。

楼主:
谢谢大家不吝赐教,在下虚心学习。看来要想爽飞只能亚拓配件伺候了。机器振动不是太大,尾巴那边看不到虚影,K8最大振动在2000以内变化。平时用55的油门,这次为了验证是否转速太低导致的锁尾不良才把油门提高至65,没想有新情况发生,那个尾拉杆金属头子被拉脱出,说明富丽的这根杆子质量不过关。

网友:
尾轴断裂哦,什么回事啊?

网友:
嘉迪就算了吧 怎么还要富丽。。。没贵多少。

网友:
电池内置也不保护电池啊

楼主:
机头着地,电池都跑出来了,电池板都断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香,通过互联网都闻到了。

通过互联网慰问一下

很熟悉的香味,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超过材料应力范围了,好赢的电调75油门基本就快到450马达最高电气转速了,65的油门也很高了,这么 ...

经验之谈,受教了。看来3D暴力不是随便就可以的,太危险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用山寨機都算了,你還用山寨鉈機。。。。不炸也奇怪。KST到底要炸多少臺機才讓人真正的重視。

KST的舵机很差吗?我看用的很多呀,求推荐一个好的舵机,550,或者600机机上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KST的舵机很差吗?我看用的很多呀,求推荐一个好的舵机,550,或者600机机上用的。

你看一下我的帖就知了,我都是用Spektrum或Savox的鉈機,穩定情況算是好好的評價,我兩臺550都是用Spektrum H6040和H6080。另一臺是用Savox的1258MG+2283MG。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看一下我的帖就知了,我都是用Spektrum或Savox的鉈機,穩定情況算是好好的評價,我兩臺550都是用Spektr ...

多谢指点,不过SAVOX 1258不是无刷的吧,价格倒是蛮不错的,比KST的还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多谢指点,不过SAVOX 1258不是无刷的吧,价格倒是蛮不错的,比KST的还便宜。

不是無刷的,不過我個人要求是穩定安全,在美國,用過這個鉈機的人,以經超過1000多個5星好評,你可以想想穩定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無刷的,不過我個人要求是穩定安全,在美國,用過這個鉈機的人,以經超過1000多個5星好評,你可以想 ...

恩,貌似口碑是不错,我淘宝上查1258TG卖的比较好,是不是TG可以替代MG。还有2283MG貌似淘宝没找到,有替代型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恩,貌似口碑是不错,我淘宝上查1258TG卖的比较好,是不是TG可以替代MG。还有2283MG貌似淘宝没找到,有替 ...

可能國內還沒有出2283,那你用1290MG吧,便宜又好用,我都用幾年了,三軸位用1258TG,鎖尾用1290.絕對足夠你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能國內還沒有出2283,那你用1290MG吧,便宜又好用,我都用幾年了,三軸位用1258TG,鎖尾用1290.絕對足 ...

恩,确实新货国内还没有,1290很少人用的样子,某宝上有2272MG卖,不过有点贵。
Savox国内人气不旺的样子,不过产品貌似不错,用过的都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确实新货国内还没有,1290很少人用的样子,某宝上有2272MG卖,不过有点贵。
Savox国内人气不旺的样 ...

我就是不太明國內的都敢用山寨那樣的東西,參數是好強大,不過穩定性和安全性就我不敢作定論了,你是裝550-600大小的機吧,1290足夠用了,我的Align550也是用1290好久了,你不會後悔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恩,貌似口碑是不错,我淘宝上查1258TG卖的比较好,是不是TG可以替代MG。还有2283MG貌似淘宝没找到,有替 ...

我只想说 在美国照样有很多人用KST舵机 欧洲更多
另外说KST山寨实在是太冤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只想说 在美国照样有很多人用KST舵机 欧洲更多
另外说KST山寨实在是太冤枉了

450上KST的舵机蛮普及的了,但是大机机上,我看玩友还是比较谨慎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450上KST的舵机蛮普及的了,但是大机机上,我看玩友还是比较谨慎的。

这届3DX你会看到很多用KST的700
550以上的机型现在用KST的不在少数
我自己的570也是用的KST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届3DX你会看到很多用KST的700
550以上的机型现在用KST的不在少数
我自己的570也是用的KST

喔,我也是要装570,正在SAVOX和KST直接犹豫,KST BLS815+805X
或者SAVOX的1258TG+1290MG,2种配置的价格也差不多。

SAVOX是有刷普通舵机,KST的是无刷高压舵机,不知道该怎么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喔,我也是要装570,正在SAVOX和KST直接犹豫,KST BLS815+805X
或者SAVOX的1258TG+1290MG,2种配置的价 ...

无刷无论性能还是寿命都肯定优于有刷570如果上KST建议915+905或者直接X20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无刷无论性能还是寿命都肯定优于有刷570如果上KST建议915+905或者直接X20

从参数上看815+805X足够570了,为啥要选915+905X呢?

X20太贵了,不是我的选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从参数上看815+805X足够570了,为啥要选915+905X呢?

X20太贵了,不是我的选择。

因为9系没有反动电势 对于大机这一点非常重要 很多炸机都是由于反动电势影响接收机或者陀螺仪引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因为9系没有反动电势 对于大机这一点非常重要 很多炸机都是由于反动电势影响接收机或者陀螺仪引起的

常规的有刷电机有反电动势干扰吗?原来舵机这么多讲究呀,真没想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常规的有刷电机有反电动势干扰吗?原来舵机这么多讲究呀,真没想到。

有 我以前450不插电  转动舵机臂接收机的灯会亮但貌似小机上影响不那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 我以前450不插电  转动舵机臂接收机的灯会亮但貌似小机上影响不那么大

多谢指点,你在国外选择很多,其实SAVOX的2275MG是不错的选择,可惜国内买不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谢指点,你在国外选择很多,其实SAVOX的2275MG是不错的选择,可惜国内买不到呀。

选择是很多 但是综合考虑下来x20性价比是最高的  基本和MKS的x8一样的性能  价格又比Servoking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