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duo,外场电池包

楼主(2014-10-14):
考虑30A左右的电包,不会太重。有的说用8S,有说用7S。
关键词

网友A:
8S40AH的铁锂,重量大概10公斤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8S40AH的铁锂,重量大概10公斤左右

谢谢哈,必须8S?重量还好,基本不拿上楼。主要考虑哪家质量好些。或许25A比较合适,我目前主飞500级别的直机。

网友:
有25A电芯吗?

网友:
鹰王三元锂 7s 8s电压就高了

网友:
建议三元,用过的都说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8S40AH的铁锂,重量大概10公斤左右

对,铁锂8S合适,另外比聚合锂电安全,寿命长,还不用保养。我在用。

网友:
我用力牌的8s,目前还不错。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们建议和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们建议和指点。

铁锂的工作电压为2.0-3.65
一般锂电的工作电压为 3.6-4.2

个人建议最好用铁锂。因为工作电压差比较大相对来讲可以放出的电的比例也比较大。铁锂的好处就是只要不是最低电压或最高电压长期保存没压力。

其实最重要的是生产电芯厂家的品控。品控好的用的也就省心。而且一分钱一分货。货比三家是必须的。而且最好楼主自己有测电池内阻的机器。那么到手后就可以及时发现电芯的问题。那么退货或什么别的就比较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锂的工作电压为2.0-3.65
一般锂电的工作电压为 3.6-4.2

问题是我搜某宝,发现外场电池包的店家特别少,而且多数是12v的电包。平衡头4s的我是308duo,要8s 24v?貌似挑选范围很小。

网友:
这个要你自己了解了。你个要用8S估计会超电压。

网友:
另外要冲8S可以考虑两个电包串起来供电。

网友:
发电机发电机,爽歪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