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进,炸鸡之后震动变大了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10-14):
之前炸鸡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87857&extra=

这次炸鸡之后,炸的稀烂。。。一直甩那里1周多才开始慢慢修复。。

把螺旋桨全部换了,管子全部换了(缩短了几CM),电机座换了一个(修复了3个,铝合金电机座有一点变形然后全部恢复成看上去正常)。电机换了2个,电调换了2个。。

GPS支架壳子炸坏了,然后就直接把GPS沾在一个更大的折叠支架上。GPS支架杆加长了2cm到了20cm。。不知道是不是加长,又增加了一点点重量造成GPS上的陀螺仪晃动造成的震动?

现在定点基本上不准!!!

执行过自动调参感觉没有任何变化。

飞行的时候GPS和下面的云台各种震动甩动啊!

下图上边是炸鸡前,下边是炸鸡后。

网友:
什么控  调了没

网友:
电机,电机,电机

网友:
应该就是螺丝松了,或者有固定件有裂缝之类的

网友:
楼主炸鸡前和炸鸡后的震动图是怎么得到呀。谢谢

网友:
都炸稀烂了电机轴能直吗

网友:
电机返厂吧,换配件重做动平衡。

网友:
电机的事儿吧。

楼主:
电机检查了的。没问题。有问题的两个已经换了。

网友A:
机架刚性降低,检查有没炸松了还没固定的!

网友B:
虽然震动大了,但还在acceptable range内,神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刚性降低,检查有没炸松了还没固定的!

不会,机架换的新管子,而且还缩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震动大了,但还在acceptable range内,神机啊

定高和自稳都能不错的飞。。

但是定点就不行了。。云台和GPS那叫震动的一个厉害。唉!

楼主:
总算找到原因了,电机座没有水平,歪得有点厉害。。。

现在重新弄了一下,震动小了一些。但是还是没有炸之前小。。郁闷。。

电机座水平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算找到原因了,电机座没有水平,歪得有点厉害。。。

现在重新弄了一下,震动小了一些。但是还是没有炸 ...

精确点的电子水平仪。不精确气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确点的电子水平仪。不精确气泡就行了。

那玩意不好固定。。。这个是个杯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