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抖舵的问题.

楼主(2014-10-14):
我装了一架天翼800Mm翼展f3p固定翼飞机,副翼用辉盛9g舵机一个控制,好赢12A 电调,2S-550ma电池,银燕电机。问题是通电后舵机总是抖,调好后如果关电再接通,副翼舵面又有变化,有时微调调不过来。而且总是抖舵,还会有瞬间舵机失控,为此还摔了一次飞机,好在修复了。换过一个银燕舵机试也一样,尾舵和方向用的是银燕5g舵机没有问题,正常。故障没排除,目前不敢飞。请教老手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遇过,原因不明.换辉盛或金属齿轮舵机试试.

网友:
遇到过,或许换个好点的舵机就好了。可以和傍边的其它舵机交换一下接收机插口,如果原来抖的舵机还是抖,则基本肯定是舵机问题。

网友:
如果舵机换了品牌还这样,换控和接收试试没?

楼主:
换了一个舵机试还是如此,只好换新舵机试试,不知金属舵机是否会好些?

网友:
換電調就好了。

网友A:
遥控器油门电位器磨损至接触不良也可能造成抖舵现象。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我换了两个舵机试,结果一样抖,最后换了个接收机,好了,但还是有时有一点抖,试飞还可以,估计是接收机抗干扰差点.我用的是天地飞七,接收机是非正品48元的,换了正品后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油门电位器磨损至接触不良也可能造成抖舵现象。

感谢你的回,我在飞天翼的800mm3D,用2206/1500kv电机,2s550ma和2s850ma电池,飞机重量245g和255g(不同电池),安9050浆动力足,但8050浆明显动力不足,练蛇滚是不是飞机越轻越好?舵量是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我在飞天翼的800mm3D,用2206/1500kv电机,2s550ma和2s850ma电池,飞机重量245g和255g(不同 ...

天翼的小3D机用2S/300~550mah电池就行。练蛇滚舵量及感度都不要太大,否则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