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450齿轮怎么选择

楼主(2014-10-14):
请教下老鸟,有副翼450用直齿还是斜齿好,齿轮T数如何选择,只飞悬停和航线

网友A:
我认为斜齿好,用了就不想用直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斜齿好,用了就不想用直齿了~

一直想问楼上你的头像是上面机型

网友C:
都可以,理论上斜齿噪音小,传动更平稳,但斜齿有轴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可以,理论上斜齿噪音小,传动更平稳,但斜齿有轴向力。

那该用多少T的呢,轴向力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该用多少T的呢,轴向力会有什么影响

具体向卖家询问,一般大小齿都搭配好的。齿数不会偏差太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向卖家询问,一般大小齿都搭配好的。齿数不会偏差太多的。

马达斜齿有9T、10T、11T、12T、13T,但搭配的都是121T主齿,所以不知道怎么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斜齿有9T、10T、11T、12T、13T,但搭配的都是121T主齿,所以不知道怎么选了

你按现在使用的直齿齿数比算一下即可,斜齿估计是11T或12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问楼上你的头像是上面机型

是的

网友:
斜齿好,顺滑,我也不想用直齿了。325桨用12T,12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