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讨论一下 mini cp 跟super cp 我个人看法

楼主(2014-10-14):
super cp 。算华科尔入门最便宜的华科尔了。。。。。。我看大家都很喜欢这个飞机。。。。。

论坛潜水一个月。于是就入手了,买之前自己纠结于mini cp 跟 super cp。到了实体购买。

发现一样的CP mini super 两个飞机,差价算很多的了。super 确实很便宜。毕竟在论坛听

大伙说,super 是华科尔为了小鸡市场,必须推出一款低价,性价比高的飞机,面对 泉速的

nano cp 跟伟力 922这类的。大家对这两个cp的经验 除了舵机,一个是3线一个是5线,还有 就是电机不一样。scp是空心杯,mini 是强磁的。。。。。。。其他几乎都是一样。。。

带着疑问。。。自己真心喜欢这两个小机器。我真怀疑为什么差不多的东西价格差别那么大呢???果断我一起买回去自己研究研究。。。。。。。。就直接买了2个全新的cp 回家了,(可能大家觉得有点SB,但是我就是那种属于,,,)不搞明白不罢休,,呵呵

两个飞机买回来,自己好好揣摩这两个的区别。。。。
。。。。。。。。。。。。。。。。。。。。。。。。。。。。。。。。。。。。。

好了,现在已经玩这两个小CP 3个月了,,其中练习过程,少不了,炸鸡。。换零件,脚架,微管。。。。慢慢发现动力不行,就入手了无刷套装。

到现在了,我发现一个问题,也知道为什么他们两个差价那么多了,,,super cp 说真的,太不稳定了,每次舵机扫齿,需要更换 齿轮这些东西。

super cp 一炸鸡,那个舵机就直接废了。。如何拆如何换都不行。玩了那么久 super 舵机买得最多。。差不多买了有10舵机了。。是不是super cp 是5线舵机,控制是集成在接收机上面的问题不。。总是很脆弱。一扫齿,里面的舵机小马达就废了,。。。。。。很多人买super cp 不要mini cp 。。。就是因为super cp 炸鸡成本低。舵机比较便宜。。齿轮也可以自己单独买单独换。。。。。。。。。。

mini cp 呢,服役程度跟super cp 是一样的,我同时买的,,,mini 一直到现在都是很稳定。温飘问题什么的,也入大家所说。确实发现这个情况,但是不严重,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毕竟都是3轴小飞机嘛。。。。。mini 也是咋了很多次机。。。过程我只买了一个舵机。50.00确实毕竟贵,但是每次扫齿了,都自己更换了舵机里面的2跟3号齿轮。。。。。。满血复活。。。。正常起飞。而super 呢,感觉就是噩梦。虽然一个才25.00就可以了

最后自己个人看法是;好的东西不便宜,便宜没好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super cp 可能价格就摆在哪里的了。所以成本厂家一定要控制成本的了。。

mini cp 三线舵机应该比5线 super cp 的 成本高。厂家控制成本,就只能开发一种便宜的5线舵机,两个舵机大小,都是一样,按理说干脆直接采用mini 的舵机就得了,但是 华科尔还是花成本去开发这个5线舵机干什么呢,,毕竟你开发一个东西出来,性能,参数,工作,这些都是要投入金钱,人力,磨具这些东西的。。。,,,,,,,,,,,,,,,,,,,,

super cp 虽然 新版的 优化了很多mini cp 的问题,温飘。。。还有自旋。慢慢右飘。。。。。。。。。。。。。但是mini cp还是一款很稳定的机子。

以上看法纯粹我个人的看法来的。咱论坛我看大家都是很看好super cp ,但是我还是觉得mini cp 比super 强悍多了,,,大家怎么看呢???

super 跟 mini 你看好哪个呢????????????

附上super cp 主板。上面黑色有两个脚的东西是什么来的,为什么 mini 上面没有呢????是电容吗?圆柱型的,好像普通5号电池 缩小版

网友:
支持自己研究,这样经验很丰富,缺点是花钱。

网友A:
你提出了两个问题,不同的耐炸程度和舵机配件价格。这归根结底是两个主板程序设计方案不同,造成手感不同造成的,你飞到一定程度就会了解。。。。。耐炸是一样的!你有机会再体会下g cpv2,体会下手感的差别,就是这些细微差别造成价格不同!

楼主:
    沙发一下吧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提出了两个问题,不同的耐炸程度和舵机配件价格。这归根结底是两个主板程序设计方案不同,造成手感不同造 ...

同意你的观点,,呵呵

网友:
super cp 和mini cp舵机理论应该是一样耐炸的。
重厂家设计和生产角度来看,直接把minicp的舵机电路板去掉然后引出5条线是最简便经济的。
厂家不会为了一样的东西重新配备材料配备生产线

网友:
经验之谈,学习

网友:
SCP的舵机扫齿后更换2号或3号齿轮依然可用,我的舵机有的都换了好几次了还能用啊。舵机电机从来不会坏!爱烧的是舵机驱动的芯片。这是SCP的通病。高度怀疑是那个编号的芯片质量有问题。后来再出的主板厂家更换了其他编号的驱动芯片了。估计这个烧驱动的问题解决了。但续航时间短的问题依旧!

网友:
没看到你贴的SCP的图。你说的黑色圆柱型的东西是电解电容,并联在另外一个电容上,好像是后补焊上去的。似乎是原来的电容值偏低。其实贴片电容也有容量大的。

网友:
我觉得minicp挺好用的,飞起来很稳,没玩过SC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提出了两个问题,不同的耐炸程度和舵机配件价格。这归根结底是两个主板程序设计方案不同,造成手感不同造 ...

很想知道scp mcp gcp手感上的区别,我飞过scp和ncp,两机的手感差别很大,scp给人的感觉是很稳,但是打舵会有回弹,ncp的自旋修正略逊色,不过打舵则是一步到位的感觉,不会有scp那样的回弹。所以论手感我偏向ncp。据我所知fbl100 和hp100的手感也和ncp类似。不知minicp和gcp如何

网友:
s cp买来飞了几个起落就出了,手感你知道。n cp没买,国内出的嘛,绕一圈回来买它没必要。fbl80有,调好了飞蛮好,和g cp比缺少了些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