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质四轴暴力飞行

楼主(2014-10-14):
最近烧秸秆的太多,再加上工业污染,全是霾,没个好天,今个上午大风,下午阳光明媚,气温适宜,霾都吹跑了,立即充电,跟师弟携带两架多轴前往废弃小操场,小操场树多草多,自古以来就是野战军团必争之地,也是多旋翼玩家的好去处,厚厚的草地能给炸鸡做最后的保护,上电,解锁,开飞

网友:
结实的四轴

网友:
这都可以  赞

楼主:
必须结实

网友A:
楼主大概是玩直机出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概是玩直机出身的。。

木有飞过直升机,hold不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木有飞过直升机,hold不住啊

多少轴距,28xx的电机?mr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轴距,28xx的电机?mr桨?

500轴距, 3108  ,就是MR,这桨能承受更高的转速,瞬时响应还可以,就是有点重了,没我的1147更敏捷,可能是拉力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轴距,28xx的电机?mr桨?

500轴距,3108,就是MR的1055,这桨能承受更高转速,但是偏重,以至于响应速度不是特别牛逼,但是桨型适合更***的响应,弥补了桨得重量上的不足

网友C:
同求配置~~~~~~~~~~~~~~~轴距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求配置~~~~~~~~~~~~~~~轴距多少呀

500轴距    3108  1055  玩暴力轴距不宜过大,大的肉,太小的机又飞远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轴距,28xx的电机?mr桨?

500  3108  MR桨,这桨很爽的,声音很好听

网友D:
尺寸图出来吗?

楼主牛牛的,你机架木质部分多重?
能画个尺寸图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牛牛的,你机架木质部分多重?
能画个尺寸图出来吗?

纯木头貌似350G以上,不到400 ,实心桐木,螺丝固定,都有电机座垫着防止木头不结实,机臂木头,规格为15*38*410,中心板两条木头一条和机臂规格一样,另一条稍大些,也可以弄成一样,就这么多规格,规格不是死的,想咋弄咋弄,我是随便找了点木头看着可以就锯开用了,只要主体结构结实,震动就很小,最好用螺丝,钉子的话会松动,木头缝用502胶点一点或者白乳胶也成,白乳胶的话,上螺丝之前就要涂抹木头两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纯木头貌似350G以上,不到400 ,实心桐木,螺丝固定,都有电机座垫着防止木头不结实,机臂木头,规格为15 ...

谢了,我现在想用杉木做机架,木材已经从山上拉回来锯成2米长2cm厚的板子了,等干了后再选择较理想的材料做500MM的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了,我现在想用杉木做机架,木材已经从山上拉回来锯成2米长2cm厚的板子了,等干了后再选择较理想的材料 ...

可以,木头有减震效果,便宜好用

网友E:
拍到的建筑估计是那个领导找风水大师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拍到的建筑估计是那个领导找风水大师看的吧

我们这是太极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