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炸鸡图 还请大家帮找下原因(又发现一个奇葩的问题)

楼主(2014-10-14):
新上450飞的不多 二三十电吧  带了四块电池  前面三电翻了翻 没事 心想最后一电容易炸  飞个航线完事回家了 没想到 航线也炸。。。  是这样的逆时针航线  飞到8点钟的时候 飞机突然疯狂的自旋 从LZ左侧飞过向后面去了  后面全是泥 就加了点油门 想着 速度慢点在落地  加了点油、、、没想到自旋更快了  而且机身马上偏了很大角度  飞机转了半圈在2点钟方向炸鸡  侧着地、、、第一次炸鸡 对450也不了解 也不知道炸的轻重   拍了张照片 就拖着回家了  发现尾舵没事 尾舵拉杆也没事 两段也没脱  唯独图上的那个滑块球头脱出来了  也不知道是炸之前脱的还是炸脱的、、、

装机的时候发现的  啥也不多说了 上图看把。。。最后一张  这个问题怎么破。。

网友A:
桨夹的断螺丝还取得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夹的断螺丝还取得出来吗?

。。。。这个应该是最难办的  好像没有什么省事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最难办的  好像没有什么省事的办法

同情,我也遇到过,取不出,只好换

网友B:
都旋了你还加油门。熄火快到地的时候大螺距缓冲。比较靠谱吧

网友C:
可能是皮带松了,紧紧皮带就好了,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皮带松了,紧紧皮带就好了,可以试试

不是滑块上的球头 脱出来了嘛

网友D:
估计是尾桨变距环球头脱了!这时可能熄火降落能减少损失!大油拉高尝试熄火降落。

网友:
脱开造成的

网友E:
这种塑料舵机臂就容易断,是不是舵机臂脱扣了

网友F:
楼主要是打油门hold就能停止自旋然后熄火降落零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要是打油门hold就能停止自旋然后熄火降落零损失

你说的好像美国大片一样。。老手可能做到把   我目前肯定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塑料舵机臂就容易断,是不是舵机臂脱扣了

是尾巴L臂球头脱了?  图片上有特写  这个扣是不是容易脱? 难不成这就是大家都用双推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尾桨变距环球头脱了!这时可能熄火降落能减少损失!大油拉高尝试熄火降落。

这种脱开的情况多见嘛。。为什么我这么点背   怎么就脱开了呢   想不通   第三电的时候试着做了几次钟摆  几次大彩虹  动作猛了容易脱出来?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换双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旋了你还加油门。熄火快到地的时候大螺距缓冲。比较靠谱吧

还是遇事少 当时只想着炸地的时候轻一点 想减缓一下速度 谁知道机身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好像美国大片一样。。老手可能做到把   我目前肯定没戏

我看你可能没有设置油门锁定吧,炸鸡前切油门锁定(hold)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损失。越是新手越要设置此功能。

楼主:
都遇到过么。。。我用收掰出来都很困难  想不通 为什么会自己脱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遇事少 当时只想着炸地的时候轻一点 想减缓一下速度 谁知道机身偏了。。

熄火后舵机还可以动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最难办的  好像没有什么省事的办法

加热一下用螺丝刀顶住可能拧得出来的

网友:
倒数第三张的东西脱落导致无法控制变距,最终造成自旋炸鸡,并不是说这种变距不好或者怎么样,这种变距在一定范围内是可靠的,过了这个安全范围,就容易脱口,如果是双推的的话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缩短变距范围,或者更换双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