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秒炸 KT-F22 加 求助

楼主(2014-10-14):
还是老鸟说的好啊,第一架JJ必定秒炸,

过程就一秒, 加大油门,手一扔 ,嗯 飞到哪了  别人的菜地里 。。。秒炸 都没反应过来就就  没有了 不过还好 可以修复 这个是修复后的 ,在问一下老鸟 重480克  翼展65  2212 1400  8寸浆 3S电 这个能不能飞啊  希望大神说一下  多谢 !

还有这个 这个就空机 翼展 70 不知道我的动力能不能转移过去 (等这个JJ炸得不能再炸得时候)  要一些地方都没有切割  只能慢慢学习 再弄了

还有就是自己弄的平衡充  1S 1S的测电压 都调到了 4.20V    但是3S测 第二个的电压要高 两边的要低    2S测 也是电压不一样

每一个的电压都调为 4.20V  测 3S 2S  就不准确了

大神请忽视垃圾焊工啊 (第一次拿烙铁)

网友A:
慢慢来,都这么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都这么过来的

多谢 就是不知道这个重量 是不是重了

网友B:
板机我用的是2600kv6040浆,飞机重量估算在500g左右,首飞一次性成功。

网友C:
2212 1400  8寸浆 3S电  完全可以爽飞的  记得舵量小点   还有建议买高B6吧  制作的充电器伤电池 还不安全

网友:
我新手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2 1400  8寸浆 3S电  完全可以爽飞的  记得舵量小点   还有建议买高B6吧  制作的充电器伤电池 还不安全  ...

好的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机我用的是2600kv6040浆,飞机重量估算在500g左右,首飞一次性成功。

网友D:
前几天我的第一架也是炸了。

网友E:
同样的新手 正在为选机搞得不知所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的新手 正在为选机搞得不知所措呢

慢慢来  今天准备再去飞  炸烂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我的第一架也是炸了。

你以前玩直机的吧

网友F:
F22新手飞不好吧,还是先弄个纸飞机练练,简单易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F22新手飞不好吧,还是先弄个纸飞机练练,简单易做。

这个可以有,得先找图纸资料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以前玩直机的吧

是的,现在来学固定翼。

网友G:
你不会是用2200的电池飞吧。
电池大了。不好飞。这个飞机最高用到1500就够了。1000左右是最好飞的。

网友H:
和你说真话,你要是这两个飞机颠倒一下子,先飞下面这架就不会这么被打击了,下边这个只要桨能放进槽中就行,要是在熟练后换上2212 KV2450加6030桨特暴力,第一个就算是换了1000的电池也难飞,但炸头后(这机爱炸头,而且轻轻一炸就坏)就好飞了,我的这个现在还是断头状态在家里放着呢

网友I:
第一次就飞这种机必须炸!得买10台炸完吧!

网友J:
新手就用f22飞,你的动力和我一样,刚好,只是你电池是不是2200的,带不动的,整机起飞重量多少?升降没反吧?我的天7有一次升降反了,炸机。动力可以转移到另一个上,没问题。

网友:
本来板机舵面就大,把舵量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不会是用2200的电池飞吧。
电池大了。不好飞。这个飞机最高用到1500就够了。1000左右是最好飞的。

我也觉得电池重了  昨天炸碎了   现在弄了个纸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和你说真话,你要是这两个飞机颠倒一下子,先飞下面这架就不会这么被打击了,下边这个只要桨能放进槽中就行 ...

新手就是要炸 炸了才有经验  昨天那个机已经炸粉碎了   做了个纸飞机   今天准备去飞飞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新手就用f22飞,你的动力和我一样,刚好,只是你电池是不是2200的,带不动的,整机起飞重量多少?升降没反 ...

我的电池也是 2200 mah 的  机机 昨天拿去飞已经炸碎了   今天去飞纸飞机  纸飞机应该好飞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一次就飞这种机必须炸!得买10台炸完吧!

你说的对 昨天炸粉碎了  现在弄纸飞机玩了    翼展 1080 长  1000    重 500g  动力还是一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新手就是要炸 炸了才有经验  昨天那个机已经炸粉碎了   做了个纸飞机   今天准备去飞飞看

到不是这个意思,主要是新手要选成熟的机型飞,这个FT F22属于设计缺陷,尤其是动力位置正在重心附近,而机头又挺大,所以特难飞,是我碰到的最较呀的飞机,后来头断了就好飞了,而下边那个设计很合理,重心也好调,大家都爱做还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到不是这个意思,主要是新手要选成熟的机型飞,这个FT F22属于设计缺陷,尤其是动力位置正在重心附近,而 ...

理解了  今天飞纸飞机又炸了  还差点找不到

网友H:
引用 楼主:
理解了  今天飞纸飞机又炸了  还差点找不到

没事儿,都是这么炸过来的,只要不碰到人或重要物品,飞机不丢失就继续飞,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事儿,都是这么炸过来的,只要不碰到人或重要物品,飞机不丢失就继续飞,加油

网友K:
为什么你们都那么喜欢战斗机呢?

网友L:
机头加强,加炭杆伸出机头2公分,炭杆一直埋到电机座这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你们都那么喜欢战斗机呢?

这个得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机头加强,加炭杆伸出机头2公分,炭杆一直埋到电机座这

了解 不过已经炸碎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了解 不过已经炸碎了

那炸的不轻,我的炸了几次都是炭杆裂了

网友M:
飞KT板S-27经验,供楼猪参考。动力2212/kv1400,8040桨(效率较高),舵量调60%,格式1300/25C锂电,拉力700--800克,飞机重530克左右,可以当飘飘机飞也可以暴力飞些3D动作,电压保护设3.6V,只练习航线和低飞通场能飞10分钟左右。降落触地前稍拉一下舵,让机头稍上翘,在一米左右丢油落地,尽量让机尾先着地,否则打桨。

楼主:
引用 网友M:
飞KT板S-27经验,供楼猪参考。动力2212/kv1400,8040桨(效率较高),舵量调60%,格式1300/25C锂电,拉力70 ...

好的  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炸的不轻,我的炸了几次都是炭杆裂了

垂直撞地球 碎了

网友(2021-06-24):
多练模拟器,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