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维护,保存

楼主(2014-10-14):
各位大大,我有一颗OS110甲醇发动机,目前飞电动,想长期保存它,请教各位,谢谢,或者发个链接。多谢。

网友:
有一种叫事后油,另外也可以用WD-40。

网友:
用汽油洗干净,灌几十毫升机油到发动机里面,用防水布包好装进塑料袋里可以长期保存

楼主:
谢谢,WD-40是什么?请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
火花塞孔里和化油器进口.滴上事后油转几圈.里面就全部润滑.外壳抹油用塑料袋封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WD-40是什么?请前辈指导一下。

X宝输入wd 40就行了。不过那玩意儿对塑料的部件有腐蚀,缝纫机的锭子油就好

网友:
wd40还是别用的好
事后油新引擎也没必要用 旧引擎用了时间长了干了也会有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