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飞行的可行性?

楼主(2014-10-14):
相信多数高人们一般都挑风和日丽的好天气飞行,我不是高人,更是专挑好天儿飞。但最近有点需要,想做专门能在雨中飞的,目前想的是只要把电机换成防水型的(比如TM的U系列),再想的就是把飞控等等漏线头的地方做好防水处理就行了。我觉得我想的太简单了,目前想投入做一下实验,但希望尽量考虑的周全些,毕竟光是几个防水电机投入就不小了。

不知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试验吗?或者有雨中飞行的经历吗?希望分享一下,或者分析一下是不是可行?下雨会不会导致飞不起来,或者其他的什么问题。

希望大家多出主意,想问题,提前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我飞固定翼,设备都在机舱里,不怕水,雨中飞过多次无问题
多旋翼的话,把设备包裹好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就是这么简单呀,没有多少复杂的东西。电机防水飞控防水,各种线路防水,就可以了。论坛里还有做饭盒四轴能下水翻飞,某厂商还出过一款防水四轴呢。

网友B:
我pixhawk泡过,气压计都没坏。。。雨天关键是怕风太大

网友:
做好防护,完全没问题

网友C:
已经在雨中飞过了

网友D:
无刷电机貌似无需防水,只是轴承容易锈。。。

网友:
直接去淘宝买个 防水四轴 不就啥都解决了,只要防水壳和防水电机的动力套餐,不贵。

网友E:
电机防水,电调别的电子设备不防,保鲜膜裹起机子飞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么简单呀,没有多少复杂的东西。电机防水飞控防水,各种线路防水,就可以了。论坛里还有做饭盒四轴能 ...

那个四轴是下面防水,你试试上面下雨,那是找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么简单呀,没有多少复杂的东西。电机防水飞控防水,各种线路防水,就可以了。论坛里还有做饭盒四轴能 ...

这么神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防水,电调别的电子设备不防,保鲜膜裹起机子飞吧

打算所有东西都拿保鲜膜裹了。现在主要觉得可能下雨会影响飞行,小雨还好,如果稍微大点,中雨级别的,等于是水的力量使劲往下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刷电机貌似无需防水,只是轴承容易锈。。。

我看那绕线都露在外面,这个沾水也没问题?
个人感觉还是不行吧?不然就不会有专门卖防水电机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在雨中飞过了

多大的雨啊?飞行中有啥不一样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pixhawk泡过,气压计都没坏。。。雨天关键是怕风太大

这么牛的飞控~~ 风大我现在觉得倒还好实验,找个风大的天气去试试就行了。
要实验大雨就比较麻烦了,得全做防水处理,雨使劲往下砸,会不会导致飞不起来之类的问题。

网友E:
瞎担心,你去看哈博森107 那个迷你四轴,也有雨中飞的视频

网友G:
说实话没必要买防水电机,那玩意的价格都顶的上普通电机好几个了,买一堆普通电机,看着快不行就换新的岂不是更爽
而且普通电机里面也都是漆包线,有水也不会短路,最多就是寿命断点罢了
没有实际试过,仅供参考

网友H:
小雨飞行 临时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实话没必要买防水电机,那玩意的价格都顶的上普通电机好几个了,买一堆普通电机,看着快不行就换新的岂不 ...

多谢建议,防水电机真心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雨飞行 临时办法

真的是好临时啊,哈哈哈....
不过能用就是硬道理!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瞎担心,你去看哈博森107 那个迷你四轴,也有雨中飞的视频

多谢指教,那我就不用担心了,做好防水工作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四轴是下面防水,你试试上面下雨,那是找死,

请教一下 怎么个找死法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看那绕线都露在外面,这个沾水也没问题?
个人感觉还是不行吧?不然就不会有专门卖防水电机的了.....
...

漆包线 都是绝缘的 防水电机都是噱头 所有无刷都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漆包线 都是绝缘的 防水电机都是噱头 所有无刷都防水

无刷都防水啊,那我就放心了。看着裸露的绕线,真的是不舍得进水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无刷都防水啊,那我就放心了。看着裸露的绕线,真的是不舍得进水啊

以前固定翼玩水机 电机倒扣到水机了 形式像船一样电机在下开回来了 毛事没有 xxd2212

网友J:
我邪恶地想要在题目前面加个“暴”字....

网友K:
你还没考虑无线电波的雨衰的问题,5.8G图传尤甚。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小雨飞行 临时办法

目测是为了航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邪恶地想要在题目前面加个“暴”字....

对,如果加个“暴”字儿,还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还没考虑无线电波的雨衰的问题,5.8G图传尤甚。

恩,对啊!没有图传、数传心里惶惶。有啥好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前固定翼玩水机 电机倒扣到水机了 形式像船一样电机在下开回来了 毛事没有 xxd2212

这下坚定了不用买防水电机的信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目测是为了航拍啊

是航拍啊 不拍不行了 硬拍

网友M:
把飞控部分放在一个饭盒里然后开个向下的小孔气压计就可以工作了,电调做好防水,电机不怕。然后就能在雨中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把飞控部分放在一个饭盒里然后开个向下的小孔气压计就可以工作了,电调做好防水,电机不怕。然后就能在雨中 ...

饭盒……哈哈……你说的气压计的问题确实没想到!!!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