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X7视频问题---用延时拍摄成视频??

楼主(2014-10-14):
NEX7的视频拍摄,锐度和像素都太低啊,比狗3差了不止一点啊,还亏我用S900的架子和Z15的云台,出来的视频,还不如我用精灵挂狗3的好,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设置的问题,坛友们知道的哼一声哦,谢谢,不过NEX7拍照还是不错的,有朋友提议用NEX7的延时拍摄,做成视频可能不错,有人这么试过么???

网友:
后期调一下呢 提高一下对比度啥的

楼主:
底片出来的清晰度就不够了,后期也调不起来了。。。

网友A:
第一次听说狗比奶昔锐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狗比奶昔锐度高!

你好,请问方便留个QQ么,我拍起来的狗比奶昔清晰多了,调了很多种设置了,想请教以下,谢谢

网友B:
GOPRO是傻瓜机 按个按钮就能拍 N7是微单 想拍好需要些摄像知识和功底
是需要设置的 当傻瓜机用当然效果差 不要后悔 N7效果很好的
建议楼主找个会摄像的朋友或者影楼请教一下设置 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PRO是傻瓜机 按个按钮就能拍 N7是微单 想拍好需要些摄像知识和功底
是需要设置的 当傻瓜机用当然效果差 ...

其实狗的视频设置里面并没有比奶昔少的,奶昔的视频设置好像也就格式和码率的选择,没有其他选项了,我把菜单和说明书翻了个底朝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狗的视频设置里面并没有比奶昔少的,奶昔的视频设置好像也就格式和码率的选择,没有其他选项了,我把 ...

朋友 看来你是对摄影摄像一窍不通啊
我说的设置不是相机的参数设置
是光圈 快门速度 感光度 曝光补偿 测光模式 对焦模式 滤镜等等一系列的设置
这个狗三上都是自动的 但是微单需要自己设置 搞好了就是大片 搞不好就是渣 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 看来你是对摄影摄像一窍不通啊
我说的设置不是相机的参数设置
是光圈 快门速度 感光度 曝光补偿  ...

你说的这些都是拍照的吧,摄像好像这些参数用不上啊 ,拍照基本我还是懂,手头也有5D3,摄像就不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些都是拍照的吧,摄像好像这些参数用不上啊 ,拍照基本我还是懂,手头也有5D3,摄像就不懂了

拍照和摄像原理相同 但各有不同 你有5D3不玩玩摄像 也算够浪费了
你既然懂摄影我给你个建议 这样设置
选择手动曝光 手动对焦 1080i  50帧或者25帧 快门速度80~120
光圈建议F8-10 根据曝光情况 设置IOS 100-400 不要开太高  如果曝光过度 加减光镜或者缩小光圈
镜头补偿:阴影 色差 失真 设置为关闭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