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载逆变器给精灵2电池充电

楼主(2014-10-14):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今天在网上买了一台车载逆变器,功率1000w,本以为功率大充电快,但是不知道能否给精灵2电池充电,担心功率高对电池不好,有谁用过能否给点建议,非常感谢!

就是这种逆变器

就是这种逆变器

网友:
没有影响。。。

网友A:
充电速度取决于你的充电器和你的电池,逆变器只要满足充电器的功率要求(大于或等于),它对充电速度没有影响。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哦~!

网友B:
多此一举。直接用电瓶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速度取决于你的充电器和你的电池,逆变器只要满足充电器的功率要求(大于或等于),它对充电速度没有影 ...

好的,非常感谢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哦~!

不客气,有问题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此一举。直接用电瓶就可。

我不是在固定的地方飞,是工作中巡视高压线,工作地点不停变动,所以充电只能在车开动的时候

网友:
这个功率是指逆变器的最大负载能力,自然高一点好。不过逆变器输出的多半是方波而不是正弦波,作为应急充电问题不大,经常充的话是否有影响不清楚。

网友C:
这样会把汽车电瓶搞坏掉的,汽车电瓶顶多300W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会把汽车电瓶搞坏掉的,汽车电瓶顶多300W可用,

是的,估计用的时候需要把发动机动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在固定的地方飞,是工作中巡视高压线,工作地点不停变动,所以充电只能在车开动的时候

买个便携发电机更靠谱。因为12伏逆变220伏再降压充电效率低。另外大功率逆变器比发电机便宜不了多少,其次汽车的发动机带动的发电机效率也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此一举。直接用电瓶不行吗?

我也是感觉多此一举啊,电瓶,逆变,开关电源,充电器,直接电瓶,充电器不是更好。  不过要是车电瓶12v但是需要24伏的话还是需要逆变的。

网友:
精灵2在外场怎么利用汽车电瓶充电应该大疆技术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哦~!

这个应该是车带逆变器吧我有用给我给我的精灵2在车上就用这个很好用的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普通的给笔记本充的就可以

网友:
这个不用麻烦了,你真接买一个精灵2的车载充电器就可以,才120,充电时间和在家里一样,一块电大约1.5小时

网友:
只要大于200W就行

网友:
我也是用1000W的逆变器,我的上面有功率显示和电瓶电压显示,电压不足告警时就启动汽车,防止电压低到时车打不着火

网友D:
充電器才是重點!逆變器不影響!但您的逆變器是純正旋波還是方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電器才是重點!逆變器不影響!但您的逆變器是純正旋波還是方波呢???

我看了下卖家介绍,是“修正弦波”,不懂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