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groundcontrol 不完全使用手册 for PX4/PIXHAWK 之一QCG下刷固件

楼主(2014-10-14):
Qgroundcontrol 不完全使用手册 for PX4/PIXHAWK

什么是Qgroundcontrol?

引用官方的吧:

QGroundControl: Firmware Upgrade andGround Control for PX4

Use of QGroundControl is recommended, but otherMAVLink-enabled ground control stations will work for most functions as well.

其实就是3DR推荐的新的地面站软件,专为PX4/PIXHAWK设计的。

为什么用Qgroundcontrol

只有用Qgroundcontrol下载才可以下载原生的PX4/PIXHAWK固件!也就是你才可以体验新一代的开源飞控!而不是用MP刷的APM固件,用PX4/PIX跑老固件而已,表面换了个新飞控,实际软件还是旧的。

注意!Qgroundcontrol用户体验和MP差别还是很大的,需要慢慢接受它,QCG还有很多地方不够完善,有能力的高玩欢迎去完善它,这个才是开源的魅力所在。

-----------------------------------------------------------------------------分割线-----------------------------------------------------------------------------------------------

正文开始:

  • 首先确认你的是飞控是PX4或者是PIXHAWK 什么版本都行。
  • 然后下载QCG并安装好。

  • 打开是这样的,选PX4,其实选哪个都差不多都能用.

5.飞控上电,等待飞控完全启动再链接USB.(PX4完全启动是蓝灯慢闪)。记得插SD卡.
(没有刷过固件的第一次使用QGC的以及要刷固件的直接跳过4.5步看7刷固件的步骤)

6.右上角选端口,波特率随便选,PX4/PIX自适应的.
7.链接完成后2.03版本的QCG会检查SD卡的参数,然后会卡死一会……..正确的链接是这样的,姿态会解算出来.

以上的是刷好固件的PX4/PIX正确链接.

8.固件的下载和刷新

按我画红圈的地方,然后会检测到你的板子(以前版本QGC一定要在飞控没链接地面站之前刷固件,新版的随便搞).

9.检测到你的飞控版本会这样,然后选第一个,UPGRADE然后等一会就行了,期间要电脑连网下固件!
10.等下面的进度条到100% 提示Succeeded!就是刷好了,然后飞控会自己重启连电脑的。
完成是这样的。

如果有升级不了的,请检查1.USB的驱动 2.电脑的杀毒软件 3.QGC的版本.

-----------------------------------------------------------------------------分割线-----------------------------------------------------------------------------------------------

建了个Q227991365,欢迎大家加入讨论。之后会出PX4 原生固件的使用教程,请大家多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