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120A电调 3660电机配置问题

楼主(2014-10-14):
问一下各位大侠,我的船65CMO艇,好盈120A电调豹子3660
电机
,4S-6S,电调电源应该接什么插头,T插可以吧,用软轴好还是硬轴好,用多粗的轴,谢谢!

网友A:
T插肯定是不行的 我用的是6MM香蕉头

网友B:
xt 60 T插已经out 经常使用 触头变黑 接触不良 发热会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