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魔镜改头戴显示器~接上

楼主(2014-10-14):
继之前的,因为原来的连接继续发图不连续,所以重新发个新帖,继续改造,刚好显示器今天送来,所以继续,这个只是下部,所以要连续之前的,可以看之前的贴纸,请见谅。

1、继之前,把暴风魔镜盖子取下,将显示器的外壳取下放置在盖子上并将盖子内围用笔画出来,之后先用刀片划出痕迹(这样可以避免之后的切割破坏切割之外的塑料)然后切割出来(这里我是用热切割出来,因为曲线锯搬家丢了,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所以按自己的方式加工即可)
2、将显示器外壳放上切好的盖子上,稍微加工一下边缘,然后擦干净,用胶水固定住(这里我用502,因为透明,另一个粘贴速度快,,接合面比较小)

楼主:
1、用502粘好后,在边缘用热熔胶做了封边

2、改好一半,装好屏的效果

为求真实,所以没有做美化,直接拿了一个手电筒对着拍摄(呵)

楼主:
之前的只是整到一半,接下来用干布打磨一下塑料表面,之后进行喷漆上色,这样一个是美观,另一个也能有效防护表面,当然也属于可有可无。。呵,(我的喷漆是喷一次表面漆,等15分钟后再喷一次上色,然后隔5分钟之后在上一次色,再隔5分钟再一次(上色喷漆,我觉得每次浅浅的一点点,但是次数可以多一点,这样效果应该好一点),当然喷漆上色之后最好是放一天,这样可以有效去除异味,且上色后,漆不易掉落)当然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不用刻意强求,呵

楼主:
因为是刚刚喷漆,为保质,所以还在风干,接下来是刚刚喷漆上色之前,转显示器的效果

1、接摄像头在室内亮光的情况下的显示效果,显示无颗粒感,因为拍照,所以没有体现戴上之后的大屏效果,和突出感,这个,做好好,戴在头上,效果很好,负重感几乎没有

远~近拍,实物图

2、接夜视仪外扩摄像头在室内,关灯全黑情况下的实物拍摄效果(真实确实全黑,人眼无法看见物体)(当夜视仪效果倒是不错)。。呵

网友A:
对脖子是个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脖子是个考验~

真没有付重感,暴风魔镜在头上有一条带子,,且头部和头后设计也不错,改好, 全部套件267克,拿手上有重感,倒是戴头上确实没有付重感

楼主:
还有,有看前面都知道,这个是在显示器前面有个透镜的,并不是直接观看,所以是不会说直接看,无法看,或者头晕等,这个设计是正常视力可以观看的,因为是玻璃光学镜片,人眼在一定视力范围是可以自检查的,而如果平时是戴眼镜,只要不是太大,也可以戴着眼镜再带上这款***

网友B:
这个东西戴了。。。。严重坏眼睛啊

网友C:
这屏幕分辨率不够吧

网友D:
魔镜有后盖了,把显示器原来的外壳去掉直接放到魔镜里是不是更好?

网友:
重不重 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魔镜有后盖了,把显示器原来的外壳去掉直接放到魔镜里是不是更好?

再问一下,闪电?

网友:
先顶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戴了。。。。严重坏眼睛啊

都说了,不是直接吧显示器放眼睛前面看的,那样是看不了的,且看久头晕,是在显示器前面和眼镜之间是有一套透镜的,这款是玻璃光学透镜(不是暴风魔镜原来的),成像的效果,是直接放大,且因为是玻璃透镜,透光性能好(这款玻璃光学透镜,透光性98%,很真实进行反馈),所以戴上之后虽然影像放大了,但是戴上看着的效果,就跟你玩电脑,看显示器一样,没有什么困扰,且这款我也是买的暖屏,看着舒服

这款原理就跟视频眼镜一样,只不过是放大了,更没有戴视频眼镜的那种不好的视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屏幕分辨率不够吧

分辨率多少可以按自己需要的去改,本身现在的分辨率是够的,只不过我把相机贴着透镜拍摄了,手又不稳定,有些图模糊或者拖影我也没办法,且这就是AV输入而已,要真是放个1920之类的屏幕进去,反而会显得图像清晰度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魔镜有后盖了,把显示器原来的外壳去掉直接放到魔镜里是不是更好?

也可以,不过这样,我自己当初做,考虑到进尘,如果直接把显示器粘贴在拿掉后盖的魔镜主体上面,以后清理不方便,所以就直接利用原来盖子的特性而已

楼主:
拿手上有感觉,不过实际佩戴没有负重感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可以,不过这样,我自己当初做,考虑到进尘,如果直接把显示器粘贴在拿掉后盖的魔镜主体上面,以后清理 ...

这个魔镜能放下7寸屏吗?看淘宝的介绍感觉宽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魔镜能放下7寸屏吗?看淘宝的介绍感觉宽度不够。

直接放—不能。。。外 挂可以——应该差不多,不过需要窄屏、长屏的。宽屏的好像不能,所以尽量还是不要选7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放—不能。。。外 挂可以——应该差不多,不过需要窄屏、长屏的。宽屏的好像不能,所以尽量还是不要 ...

好的,谢谢!

网友E:
先顶了再研究下,跟谷歌眼镜有点像

网友:
这个怎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顶了再研究下,跟谷歌眼镜有点像

差不多吧,放大款,显示屏,谷歌的1寸还是

楼主:
戴头上的

网友F:
LZ 浪费了一个魔镜啊  我去年是拿电焊头盔改的 一样好使

网友G:
透镜部分怎么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浪费了一个魔镜啊  我去年是拿电焊头盔改的 一样好使

我纸盒子,木板、灵境、纸板都做过,主要还是不时尚,且佩戴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透镜部分怎么搭配?

没钱的,要容易的用PVC透镜,要好的只能定两个玻璃透镜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钱的,要容易的用PVC透镜,要好的只能定两个玻璃透镜

帅哥,看了你的贴子买了魔镜,现在魔镜已经到手了,能不能给我说一下透镜的购买地址,还有屏用什么尺寸的屏好?有没有链接给一个看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帅哥,看了你的贴子买了魔镜,现在魔镜已经到手了,能不能给我说一下透镜的购买地址,还有屏用什么尺寸的屏好 ...

368636700(灵境群)(进去后找买透镜的就可以了)(如果是要PVC镜片的,淘宝也有卖)屏的话,5~7寸最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368636700(灵境群)(进去后找买透镜的就可以了)(如果是要PVC镜片的,淘宝也有卖)屏的话,5~7寸最好
...

还得麻烦一下楼主能给一下玻璃透镜卖家的信息不?那个灵镜群不加我

楼主:
走过路过莫错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得麻烦一下楼主能给一下玻璃透镜卖家的信息不?那个灵镜群不加我

我每次买都是直接转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每次买都是直接转账的

帅哥,能给我说一下你的qq或者电话吗?想请教一下改装的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每次买都是直接转账的

壳子改好了,现在就差合适的透镜了,你说的灵镜群也不加我,楼主帮帮忙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壳子改好了,现在就差合适的透镜了,你说的灵镜群也不加我,楼主帮帮忙呗!

要用旺旺号申请加入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要用旺旺号申请加入的

那必须要从他那买一个灵镜才行,我只想买个玻璃透镜,能帮帮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每次买都是直接转账的

卖透镜那个人的QQ 号能给说一下不?我自己联系他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因为是刚刚喷漆,为保质,所以还在风干,接下来是刚刚喷漆上色之前,转显示器的效果

1、接摄像头在室内 ...

楼主,你改这个魔镜是用的多大的多少焦距的透镜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必须要从他那买一个灵镜才行,我只想买个玻璃透镜,能帮帮忙吗?

他的个人信息隐藏了,查看不了QQ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改这个魔镜是用的多大的多少焦距的透镜改的?

3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个人信息隐藏了,查看不了QQ号

你改这个魔镜用的哪种透镜,能帮我买一个吗?我把钱转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3倍

能帮我买一块你改魔镜的那种透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倍

哪种透镜改出来效果最好,我把钱打给你,帮我买一下呗,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3倍

楼主,非涅尔的透镜只分120mm焦距,180mm焦虑,等,没有分几倍放大,而且改这个是用前菲镜还是应该用后菲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非涅尔的透镜只分120mm焦距,180mm焦虑,等,没有分几倍放大,而且改这个是用前菲镜还是应该用后菲 ...

都可以,前后一般都是一样的才对,也就是没有区分的

网友I(2015-04-22):
菲镜到底用什么样的合适,眼镜中间的分割是不是要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I:
菲镜到底用什么样的合适,眼镜中间的分割是不是要去掉

是的

网友J:
楼主,看了你的贴也想做一个,用小宅魔镜可以吧?有个闲置的,屏你用的哪一种,5寸的雪花屏好难找,是不是要一个魔镜,一块屏,一片菲镜一片灵镜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看了你的贴也想做一个,用小宅魔镜可以吧?有个闲置的,屏你用的哪一种,5寸的雪花屏好难找,是不是 ...

都可以,我现在灵镜,暴风魔镜,纸盒眼镜,小宅,真幻,等都试过了,小宅感觉还是不错的,就是在盖子那里有弹簧扣,需要清理掉,至于雪花屏,网上有卖110还是130,5寸的。我还想存点钱,再买个眼镜,配个7寸屏的试试看,前两天改小宅的时候,感觉如果不要后盖,直接放一个小的7寸屏应该足够视角,至于镜片,菲镜可以,不过个人没什么感兴趣,都是用光学镜片

网友J:
光学镜片搜了一下午,都是树脂的没玻璃的,光学的要用双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光学镜片搜了一下午,都是树脂的没玻璃的,光学的要用双片吧

光学的好,但是太贵,有那种定制的,一片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光学的好,但是太贵,有那种定制的,一片

光学的只有群里能买到?淘宝上能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光学的只有群里能买到?淘宝上能买到吗

光学的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学的很贵。。。

那我还是先搞个前菲镜试试吧

网友(2015-08-29):
楼主,你买的这个魔镜中间没有挡板么?怎么没看到你改装镜片的步骤。你所说的玻璃透镜和菲镜一个原理么,需要一个还有左右眼各用一个。如果近视500度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