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制作了一个全金属手工坦克,更新制作图片!

楼主(2014-10-15):
最近在论坛潜水大半年后中毒颇深,奋战几个月做了一个全金属的坦克,应模友要求,上传了一些制作过程图片,供新手参考!呵呵!高手请勿喷!39楼看视频!

楼主:
图了!图怎么发?

楼主:
图了?再发个试试看!!!

网友A:
你用带刹车电调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带刹车电调就解决了。

谢谢,试试看!!!!

网友B:
想底盘的看细节啊   多上点图片

网友C:
减速电机的速比小了,大点的话,停住都推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速电机的速比小了,大点的话,停住都推不动

开始用的转速低的减速电机,力量是很大,也能刹住车,但是跑的贼慢,后来就换了一对高转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底盘的看细节啊   多上点图片

没什么好的工具,瞎搞的,随便看看吧!

链条履带-不锈钢管

链条履带-不锈钢管

链条履带

链条履带

链条履带

链条履带

链条履带

链条履带

链条履带

链条履带

随便在履带上粘的橡胶片

随便在履带上粘的橡胶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什么好的工具,瞎搞的,随便看看吧!

地盘3MM铁板折两道而成,地盘用钢锯修的细节!

动力电机部分

动力电机部分

前配重和舵机改的灯光开关

前配重和舵机改的灯光开关

悬挂部分

悬挂部分

悬挂和驱动轮细节,驱动轮一边就两个链轮用顶丝固定在轴上!

悬挂和驱动轮细节,驱动轮一边就两个链轮用顶丝固定在轴上!

摇臂,精度不是很好,手电钻钻孔,

摇臂,精度不是很好,手电钻钻孔,

动力细节

动力细节

动力细节,轴8MM

动力细节,轴8MM

楼主:
引用 楼主:
地盘3MM铁板折两道而成,地盘用钢锯修的细节!

白铁皮喷漆容易掉,不知道怎么搞,又重新喷了一道!
做的比较丑,大家凑合着看吧!想动手的朋友能借鉴就借鉴!

底盘切割

底盘切割

随便看

随便看

随便看

随便看

外壳用铁皮做的

外壳用铁皮做的

炮塔转向

炮塔转向

电池位置

电池位置

电池位置

电池位置

网友:
好手艺,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真结实   不得了的结实

网友B:
链条是4分的还是5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条是4分的还是5分的

2分的!应该是摩托车的小链条吧!以前在摩托车上见过!

网友:
不错创意 向你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2分的!应该是摩托车的小链条吧!以前在摩托车上见过!

在宝上面都找不到zh2分的链条   全是3分或者以上的     2分的轴之间节距有多少啊     小于6mm吗

网友:
做履带的不锈钢管是多粗的 中间是没切断 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宝上面都找不到zh2分的链条   全是3分或者以上的     2分的轴之间节距有多少啊     小于6mm吗

不会吧,我就是某宝买的,节距6.35,你试搜“2分小链条跳楼价04C/25H传动链条节距6.35/05B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