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xhawk地磁校准一直无法通过,求助泡泡老师和山东华硕

楼主(2014-10-15):
关于PIXHAWK地磁校准一直无法通过,咨询泡泡老师和山东华硕
以下两个版本的PIXHAWK都无法正确校准地磁,6个面分别旋转10次360度,最后校准值基本都是 -180 -17  2左右,基本波动不大
然后重启都是 prearm: COMPASS NOT CALIBRATE
因为PIXHAWK自带地磁芯片,把GPS的地磁芯片线拔掉I2C线,校准多次也还是prearm: COMPASS NOT CALIBRATE
还有个问题就是GPS的地磁芯片I2C线插在PIXHAWK上校准时候,因为是2个地磁芯片了,可是一直不能出现 2个球体旋转,一直都是一个球体旋转

硬件:
1.雷迅        PIXHAWK 2.4.3, 7NGPS(有地磁芯片),数传XBEE 900
2.南京飞控    PIXHAWK 2.4.5, 7NGPS(有地磁芯片),数传XBEE 900
软件:MP地面站,校准时候选择第一项 PX4、PIXHAWK

网友:
我用apm planner 2地面站校准,和泡泡老师视频上的方法不同。

开启校准后,水平顺时针转360°,逆时针360°,然后一边轴立起来顺时针360°,再逆时针360°。软件只采样60S,哪怕做完还有很多时间,扔在地面不动就可以了。

楼主的罗盘校准不了,有没有试过在terminal里面用一次erase清除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