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续航求大师指导

楼主(2014-10-15):
求大师指导一下,我用是4S 6200达普电池,飞行电压与降落后电压不符合,飞行上2分钟电压掉的厉害就到了14.9V了,是怎么回事?飞机配置:飞越650机架,4108S KV600电机,1238榉木桨,V2主控,OSDMIN,H3—2D云台,狗3+,达普6200毫安4S电池,650收放脚架。

网友:
同问,,我也是这样的配置,但是还没有飞了,我的电机4108的kv370的,用但是dji的1555螺旋桨,就是不知道可以飞多长时间

网友:
除了桨 配置跟我一样的。

网友:
飞机多重,怎么会这么短时间?我的虽然和你的飞机不同,四轴700轴距,朗宇3520电机KV500,1365碳桨,杂牌6S10000AH电池。起飞重量4.2公斤,飞23分钟下来电压22.3V

网友:
估计电池有问题了

网友:
换成碳纤桨,榉木的有点重。如果是电压掉的快,不平衡,就是电池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你这个配置想要长航时是比较难的吧,kv值高,桨也小。还有同问大师,naza v2的电压测的是不是不准啊,bb响测的电压和v2测的相差大了,在飞行时,我都是关掉v2电压监测,直接用bb响的

网友A:
也是650,6S5000不带载飞32分钟。

空中电压巨跌,原因可能:(按重要程度排列,假设电池充满了才飞的)
1) 电池巨烂
2) 电池比较烂
3) 电池有点烂
4) OSD测压不准
5) 气温低
6) 过重
7) 桨效低
8)...
...
..

网友:
太短了,动力配置有问题,需要更换现低KV值的马达,浆要换更大的可以上15寸浆,这样续航时间会更长

网友:
重桨费电,厚桨费电

网友:
你因該先測試下飛行電流,如電流無異常(電池質量可能就有問題了)

网友:
你可以更换电机,使用15寸的大桨,配下来空载续航至少20min

网友B:
所有电池飞行中的电压和降落后的电压都差0.2,比如bb响到3.6,降落后会回压到3.7-3.8,正常的情况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电池飞行中的电压和降落后的电压都差0.2,比如bb响到3.6,降落后会回压到3.7-3.8,正常的情况就是这样
...

还望仔细说明,那接BB响的话设置到多少比较合适?OSD电压在飞行中显示多少就的降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望仔细说明,那接BB响的话设置到多少比较合适?OSD电压在飞行中显示多少就的降落了?

设3.7响,听见响声后一分钟左右落地,电池到3.6

网友(2014-12-10):
引用 网友A:
也是650,6S5000不带载飞32分钟。

空中电压巨跌,原因可能:(按重要程度排列,假设电池充满了才飞的)

兄弟你用的是什么电机,浆?

网友:
换6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