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看这个做FPV穿越视频眼镜怎么样

楼主(2014-10-15):
分辨率1280*800
据说比Oculus Rift1代还清晰! 某宝上卖 回复给连接

网友:
链接链接

网友:
给个链接去看看!

网友:
恕我直言,这个是7寸屏 1280*800的套件?眼镜主体感觉像是3D打印机打印的,因为感觉好像看见了拉丝

网友:
给力啊~3D打印~

网友:
我也看看,链接呢

网友A:
买个暴风眼睛,塞个5寸屏进去就行啦

网友B:
这个也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太。。。。。。

大神太??????你说嘛 我看你的帖子才放弃买AIO视频眼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暴风眼睛,塞个5寸屏进去就行啦

魔镜吧。。。的确。呵。。

网友C:
这个其实就是暴风眼镜的结构,再塞了个7寸高清屏,实现左右3D的显示效果。
暴风眼镜能装5寸屏,FPV够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其实就是暴风眼镜的结构,再塞了个7寸高清屏。

淘宝7寸屏套件100多200,IPS全视角的才200多。。链接我去看了,单纯这样就要650.。。

有钱人的天地,呵,不过有个问题,一般的图传是AV接口,用太高清分辨率的屏幕取看,会导致视频源效果下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淘宝7寸屏套件100多200,IPS全视角的才200多。。链接我去看了,单纯这样就要650.。。

有钱人的天地, ...

我有两7寸屏,一个800*480,一个1024*600的高清屏,用SONY 700,200W图传作了对比,高清屏的显示效果稍好,但区别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两7寸屏,一个800*480,一个1024*600的高清屏,用SONY 700,200W图传作了对比,高清屏的显示效果稍好 ...

我接了高清屏,700线的摄像头接入后,虽然屏幕清晰度比800多的好,都是成像效果高清屏比800多分辨率的逊色,就是感觉用高清屏,摄像头的效果更低了,再高清的摄像头就没有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接了高清屏,700线的摄像头接入后,虽然屏幕清晰度比800多的好,都是成像效果高清屏比800多分辨率的逊 ...

我晚上回去再试下,上两张对比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太??????你说嘛 我看你的帖子才放弃买AIO视频眼镜的

哈哈,我对眼镜要求太高了没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对眼镜要求太高了没办法啊!

你的推荐是什么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