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云台8PIN线引脚定义

楼主(2014-10-15):
大家好,请问哪位知道精灵2接云台的那8PIN引脚的定义呢?本人想接第三方的云台,想知道哪几根是供电的,还有那几根是控制云台的俯仰角的?哪位知道麻烦告知一声,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自己测,很简单,无技术含量,早就改成功了。。。

网友B:
用三用表測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好像是1、2接地3、4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用表測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好像是1、2接地3、4供電

电源我知道了,3、4是电源地, 5、6是电源正,就是不知道那个是控制云台俯仰角,我懒得拆机来对了,哪位知道麻烦告知一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己测,很简单,无技术含量,早就改成功了。。。

我是小白,能告知一下吗

网友C:
收下我的帖子,有DJI技术给的图片

网友:
我擦 供电直接在 电路板 电源头那里取不就行了吗?一红一黑

网友:
还记得以前总飞越的日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收下我的帖子,有DJI技术给的图片

CAN L 和 CAN  H是什么意思,能直接用遥控控制俯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CAN L 和 CAN  H是什么意思,能直接用遥控控制俯仰么?

CAN总线的信号线,高低电平,只能传递CAN总线信号,不能直接传递遥控信号

网友(2015-07-14):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己测,很简单,无技术含量,早就改成功了。。。

请教精灵2的8pin线每根线的定义。是否可以控制第三方云台?急啊!大疆400也不知道定义。帮帮忙吧。

网友:
能支持第三方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