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请教大神。

楼主(2014-10-15):
今天刚做完硬件接线,用的是qq飞控,天地飞7,好盈电调,通电后自检正常,qq飞控绿灯长亮,表示等待解锁状态。但是我用遥控按照qq飞控说明书的方法怎么也不能解锁,估计是天地飞设置不正确,真心求教各位大哥,天地飞配qq飞控该怎么设置呀?
另外弱弱地问一句接收机正常状态指示灯应该是长亮,还是闪烁还是不亮呀?
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A:
左手油門,右手油門的方向都試了嗎,另外再確定下4個通道都插對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手油門,右手油門的方向都試了嗎,另外再確定下4個通道都插對了嗎

已经解决,就是插反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就是插反了。谢谢

插反了那個呢,分享下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