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连烧两个电调的原因

楼主:
查看数: 1704 | 评论数: 29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4-10-15 12:26

正文摘要:

朋友的YT500 ,500MX 3个589+565锁尾  陀螺MB 14SG TFR8通 插电 烧了ZTW60A, 检查后线路没问题,装上YT 70A 再插电,烧了YT 70A. 买了新的V3 100A,和 ...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引用 网友B:
有点悲剧了!!
引用 网友C:
还好你没试V3,这种烧法肯定是哪里短路了
引用 网友D:
舵机短路应该是烧了BEC 其他应该没烧
引用 网友E:
希望厂家出来澄清一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短路,电容击穿了,KST在500上用用还是可以的,有人出问题实在是不走运,550开始往上最好是JR和FB的舵机可靠些,另外KST的舵机别用高压,用标准电压,高压可靠性不足。
引用 网友G:

大师不敢当,我也是从你的现象判断出来的。

引用 网友H:
我猜是RP (人品 )哈哈~
引用 网友I:
我开始准备买个565做锁尾,但一想到要拼长相,拼人品,果断买了futaba。
引用 网友J:
KST的舵机怎么也这么不靠谱,之前就出一个电位器的连接线挂了导致尾巴自旋。。。现在又....
引用 网友K:
我的500 就是 升级了 这个589+565 舵机  感觉很好啊   比515好多了  呵呵
引用 网友L:
虽然不懂!一样学习
引用 网友M:
肯定是有短路出现,用万用表挨个查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建议童鞋们 别买589舵机了,
1.貌似不是为500级别专用,尺寸不对,必须拆掉外壳才能装上。
2.装上后 两个 ...

换舵机就正常了么?500用80-90A电调应该够了。

引用 网友P:
或者动力传动路径有机械卡死
引用 网友O:
建议童鞋们 别买589舵机了,
1.貌似不是为500级别专用,尺寸不对,必须拆掉外壳才能装上。
2.装上后 两个副翼舵机靠的太紧。
3.舵机垫片软的,装好后手能晃动,那虚位可想而知。
4.见过烧舵机的,没见过烧过后导致整体短路的。买来才10天。
引用 网友Q:
将你的电调与电池的插头拍个图片给大家看一下。
引用 网友R:
修修 还可以用

网友I(2014-10-15):
我开始准备买个565做锁尾,但一想到要拼长相,拼人品,果断买了futaba。

网友H:
我猜是RP (人品 )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大师啊
大师不敢当,我也是从你的现象判断出来的。

网友F:
应该是短路,电容击穿了,KST在500上用用还是可以的,有人出问题实在是不走运,550开始往上最好是JR和FB的舵机可靠些,另外KST的舵机别用高压,用标准电压,高压可靠性不足。

网友E:
希望厂家出来澄清一下

网友D:
舵机短路应该是烧了BEC 其他应该没烧

网友C:
还好你没试V3,这种烧法肯定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B:
有点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