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upner MZ-24配合GR18三轴陀螺仪详细设定攻略分享!

楼主(2014-10-16):
                                        Graupner MZ-24配合GR18三轴陀螺仪详细设定攻略分享!

GR18 3XG三轴陀螺仪使用CNC加工铝合金外壳,防震效果极佳,适用于250-800级别所有直升机系列,使用Graupner Hott系统双向回传电调将回传线接于图片上左边黄色单线处可以通过GR18实现回传(和Graupner接收器回传通道一样)无需接其他的回传模块。

GR18三轴陀螺仪配合MZ-24遥控器设定界面图片及全设定分享:

第一页专家模式设定参数,大部分模友可以使用默认参数飞行(默认参数是很多顶尖选手测试过的一致认为最适合新手使用的参数),风格属于精准稳定型,适合大部分新手练习使用,滚转不会很快也不会很慢,我自己飞行是因手感不同就打开了专家模式进行设定过,其实也就是将滚转速率加快了,其他基本也是默认的,手感相当棒!GR18三轴陀螺仪的主要特色是开启专家模式后可以将手感调到完全是自己想要的!而默认专家模式是关闭的,我比较追求极致的,所以飞机可以说是调到了人机合一,下面简易的分享下各个参数的区别,后期会制作设定教学视频。
开启GR18包装,按照说明书接线,就跟Graupner接收器连线差不多,然后对频(和Graupner接收器一样对频)基本如下:1-4通道是斜盘舵机和尾舵机(1螺距、2副翼、3升降、4尾舵机),5通道没使用也可以作为供电通道,6通道是电调,7-8通道也可以备用为供电通道。

首先点击遥控器中回传菜单进入以下界面到SWASHPLATE ADJUST十字盘风格参数:
SWP sensitivity:十字盘感度(感度默认为5,根据实际机型调整,一般使用8最佳)
Direct stick:跟手手感(数据越大越跟手,手感很贴合)
P swp(十字盘起始感度,我自己不喜欢太滑手感,将其增加到了95)
I swp(十字盘中段感度,中间我希望是更稳定,也增加到了80)
D swp(十字盘停止感度,停止的则没变化)
Speedlight(数据越大,起始动作速度越快

Hovering stab(大部分都是用normal,如果是飞行F3C的话可以开到更高,悬停则更稳定)

第二页是Tail ADJUST,也就是尾部风格参数调整:
Tail sensitiv(锁尾感度,一般使用默认最佳,尾舵机不同感度上下1左右加减)
P tail(尾舵起始动作感度,默认参数就很好飞,如果尾舵机慢在起始动作时感觉有延时可以尝试加高3-5)
I tail(尾舵中段感度,默认)
D tail(尾舵停止增益,越大停止越确实有力,相反数据越小力量越小)
Collect torque(机体螺距时补偿,使用默认,如果锁尾舵机力量太小时可以尝试增加此数据3-5)
Cycl torque(循环螺距时补偿,也就是副翼或者升降动作过大时对尾舵机进行一个补偿,使用默认最佳)

第三页是陀螺仪基本参数设定,也就是斜盘舵机频率、十字盘类型及水平、7度定义、集体螺距、循环螺距等基本参数设定:
BASE SETUP CONTR
Rotating dir(旋翼旋转方向,使用Right默认,目前大部分直升机没有逆时针方向转动的)
swp type(十字盘类型,大部分3D机种都是选120度,少量3D机种选择140度)
swp trequency(斜盘舵机频率)
swp dir(十字盘运动方向,如有舵面不对可以尝试改变0到1-2-3,如果十字盘舵面运动方向还是不正确则进入遥控器舵机通道里面将舵机反向再试,确认每个舵面运动方向正确)
swp s1 center
swp s2 center
swp s3 center(三个分别是螺距、副翼、升降舵机的中立点设定,随意点击一个舵机进入,然后加减数据来改变舵机中位点,直到与舵机臂完全垂直,此时十字盘完全水平,螺距中间位零度,很方便哦!遥控器直观设定)

swp travel 7d(7度螺距定义,这个选项时一定要将循环螺距设定到7度,通过数据加减来调整角度大小)
collective (集体螺距,也就是正负螺距大小,点击进入后推到最上就是调最大螺距,拉到最低就是最大负螺距,很方便,我的集体螺距为正负12.5度)
swp limit(十字盘运动量,俗称循环螺距,一般设定到10度-11度翻滚速率就不错了,数据在90左右是11度,如果需要更快可以调到斜盘舵机不干涉的情况下将数据增加到最大)
swp rotate (三旋翼直升机才会用到,也就是说有的直升机十字盘并不是整齐摆放的角度,有可能十字盘是斜的摆放安装方式)
tail servo(舵机宽窄频率,760是窄频,1520是宽频,根据使用舵机进行设定)
tail frequency(尾舵机一般都选333hz)
tail center(尾舵机中立点,点击选项进入后,将舵机臂安装垂直90度,装上球头和连杆,尾桨夹朝外夹角约10-15度最佳,预留补偿的空间)

Tail limit(尾舵机左右行程,A/B代表左右,打到最左边就是调整左边行程,右边则是右边行程,不干涉的情况下最大)
Expo(根据自己的手感进行调整,看是不是需要expo,在这里解释一下expo的含义:例如当你在做彩虹动作时,由于自己控制不好副翼舵面,会老是出现跑偏现象,我想很多玩家都遇到过这个问题吧,由于对expo定义不清楚就没有使用这项功能,和遥控器的expo一样,当你使用expo后,在少量动作干涉下而机体不会表现明显的舵面干涉,从而动作就会越干净利落,恰当的使用expo会使飞行更加精准)
Logging(数据记录,默认即可)
Expert mode(开启专家模式后才会出现我们以上的十字盘和尾舵的风格参数设定,如果默认的话是关闭的,而默认数据主要是针对新手练习的数据,偏稳定精准类型,建议从默认数据开始用)

AXES ASSIGNMENT(十字盘和尾舵机修正校准,这个和其他品牌的三轴陀螺仪不一样设定哦!)

当基本数据全部设定了后,进入这一页,点击do setup然后移动光标到Roll,会出现自动提醒然后将飞机机体往右旋转90度以上即完成副翼滚转修正方向校准
光标移动到Nick然后将机体往前转90度以上,即完成升降滚转修正方向校准
光标移动到Tail然后将机头向右旋转90度以上,即完成尾舵修正方向。

恭喜您设定完成!随后就可以去爽飞了,Graupner GR18三轴陀螺仪设定其实整个过程最多不超过10分钟,因为全都是在遥控器上一项接一项进行设定的,所以很直观也很方便,这款陀螺仪目前只针对Graupner遥控器用户才能使用,其他品牌遥控器不能进行设定,如果G用户搭配双向传输电调系列使用的话还能通过陀螺仪内置的回传实现在遥控器上观看电调的各方面数据,Graupner GR18是内置HOTT系统接收器的,所以G用户不需要另外使用接收器,这样布线就简化了,让全权系数达到最高!

飞行心得:这颗GR18陀螺仪非常适合新手练习,默认参数非常的稳定精准,高阶玩家使用时,可打开专家模式设定其他滚转速率后,手感更灵动顺滑,尾舵内置补偿,左右停止增益顿点有力且不会出现回弹现象!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在做一些极限动作的时候尾舵照样能锁住(不会出现转不过去或者转过去慢的现象)整体手感属于敏捷、精准、细腻特性,以上是简略的个人飞行心得。

飞行视频地址:

以上是Graupner GR18三轴陀螺仪全面使用攻略和心得分享!谢谢观看。

DannyWang
Team Graupner

网友:
坐等上市

网友:
等,等,等等等

网友:
这血滴子 玩的真吊。

网友:
开出调试视频 王

网友:
AXES ASSIGNMENT 没讲清楚啊。光标移在对应位置上,还要打相应摇杆才行的。

网友:
没法配合其他遥控器吧?例如14SG

网友A:
可以使用其他遥控器吗?例如14SG

网友:
GR专用的,14SG肯定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其他遥控器吗?例如14SG

14SG肯定不能用,只有Graupner用户才能使用的,主要是我们的回传系统和其他品牌遥控器不一样,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14SG肯定不能用,只有Graupner用户才能使用的,主要是我们的回传系统和其他品牌遥控器不一样,谢谢。

哦 酱紫啊 那就有点局限了 就像JR的那个陀螺一样

网友(2014-12-29):
东西是好 大小就不喜欢英文  遥控

网友B(2015-03-08):
这个可以用在 油机上吧。。。  温度回传 的那个盒 子 要单独购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用在 油机上吧。。。  温度回传 的那个盒 子 要单独购买吗。。

可以是可以,但是你的是NX4,我们的盒子很大,你的机器恐怕不好装,装了回传盒子,再加个温度感应线固定在引擎旁边就可以了,但是机器太小没什么地方可以放的。

楼主:
GR18近期上市。

网友(2015-04-11):
GR18还有多久能上市啊?

网友(2019-03-22):
求教:18陀螺仪  好盈80a高压  求教链接方式   插6通道电机连续滴滴警报

网友C(2022-02-13):
再次拜读,谢谢王大师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