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大机都有风险。

楼主(2014-10-15):
玩大飞机的炸机成本很高少说1000,正常2000,严重点3000。心情可以理解,厂家也要重视。但是一些人总喜欢借题发挥。
X7最近事故频发?不知道说这些话的人见到过几次X7事故,一个手掌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难道这就叫频发?

放弃泰式,弃暗投明改玩SAB?   570的大齿盘炸下来成这个样子?难道这是3D打印出来的?

还是玩亚拓吧,亚拓质量好? 亚拓700DFC 短尾轴炸机? 这个怎么说?

     再来看看亚拓600N的。 亚拓600N的尾传动轴 竟然可以这么断? 后果咱也不说了 无非就是空中打转然后亲吻地球。

我想问问各位还有哪个亲民的品牌能玩啊?LOGO?价格太贵,没有太多的经费放在航模的爱好上(土豪除外)。JR? 还不如玩LOGO 呢。一个E12的头罩卖到1200 也算是极品了。

我不是泰世雇来的,就是一个玩家,玩X3 X7 亚拓600 ,最近想买SAB 。 不针对于某一个品牌。

网友:
玩直机炸机太正常不过了!直机是需要定期保养的,不保养只要上天飞都有隐患

网友:
就算直机定期保养,最多也就各部分精准一点,除非你把每个配件做个档案并规定各自的工作时间,时间到了即使能用也换掉,否则直机炸机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你不知道飞行时那个舵机或拉杆突然坏掉或断裂。

网友A:
我其实就很针对,你说的这些品牌,本就是做的不好。

网友:
烧钱啊 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其实就很针对,你说的这些品牌,本就是做的不好。

看你头像,你飞机都是LOGO ,一般人哪来那么多钱玩LOGO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头像,你飞机都是LOGO ,一般人哪来那么多钱玩LOGO啊。

相比飞不爽,整不好,毛病多,心里不踏实这些因素,我比较喜欢一步到位,logo看上去很贵,但从维护的角度来看,他是最便宜的,没钱可以玩小的,相比没那么危险,但上了700.这就不关乎钱,而是危险不危险了。

网友B:
第一幅图本来就是飞手操作不当炸鸡的  你却拿来说是质量问题?

网友:
除非他正常飞的时候另一半突然断了导致炸鸡的话就算是质量问题   现在他是炸了才断的算是炸坏 不算质量   哪有塑料齿炸不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幅图本来就是飞手操作不当炸鸡的  你却拿来说是质量问题?

大齿盘如果没有质量问题会炸成这样? 我倒是第一次见,后面两幅图您如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齿盘如果没有质量问题会炸成这样? 我倒是第一次见,后面两幅图您如何看?

后面的就不了解  至于炸鸡看怎么个炸法  严重的可以导致整机作废  轻者就没什么损失而已

网友:
对了 SAB 有升级钢齿的 大齿  升级了钢齿绝对炸不坏

网友C:
LZ 武汉前几天比赛的时候 X7空中扫齿轮,主轴空中直接断掉整个旋翼头飞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武汉前几天比赛的时候 X7空中扫齿轮,主轴空中直接断掉整个旋翼头飞出去了

还有这等事?飞手是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等事?飞手是谁?

参加比赛的,武汉所有在场的飞友都看见的,好多人还帮忙去找尸体,最后只找到旋翼头,机身应该沉到河底了

网友:
整个工业级的无人机玩玩,寿命都是反复校核,安全系数富余十几倍的

网友:
都差不多
对我来说就看造型哈哈

网友D:
空中和你说的炸下来差很多噢。炸下来指不定坏成怎么样,要是在空中坏了有点说不过去吧。况且大家说出来泰世才会重视才会改进,所以楼主不要偏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中和你说的炸下来差很多噢。炸下来指不定坏成怎么样,要是在空中坏了有点说不过去吧。况且大家说出来泰世 ...

你误解了,任何厂家都没有雇我 除了LOGO 其他的品牌700级我也都有,因为身边什么品牌的飞机空中断什么什么的然后炸机的都有,所以我发这个帖子只是想提醒偏激的人不要说偏激的话。

网友:
炸鸡原因都是多方面的,很难说的

网友:
logo也一样,杭州模友的新机logo550sx第一个起落直接断了尾桨夹。 心态放平,啥牌子都有几率出事故的。

网友:
直升机这东西。。。只能说看运气把。。。各种鼓吹的高端定位货一样出问题。。。希望问题能少点就好吧。。。。。

网友E:
雷虎好像还没听说有啥问题,不知是不是玩的人少

网友F:
新机到手,无炸无修,偶尔擦擦就可以安稳的爽飞几年?

这种情况明显是不现实的,就算无修无炸,难道某些受力的金属就可以持续使用了?

任何一个飞机,尾轴几年不换的结果,都是空中断裂;

维护保养,不光是清理,关键部位要定期更换,这样才能防止安全系数降低;

当然,最主要还是和经验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机到手,无炸无修,偶尔擦擦就可以安稳的爽飞几年?

这种情况明显是不现实的,就算无修无炸,难道某些 ...

大部分的3C机这些配件都需要更换,也没有事故。
说到底,还是质量,设计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雷虎好像还没听说有啥问题,不知是不是玩的人少

雷虎是台湾最大的模型制造商,79年就开始和田宫打仗了。海陆空三军到位。那个时候其余几家还不知道在干什么呢。
我是没有听过雷虎有断轴,断桨夹的事故(反倒是LOGO断过桨夹,还推脱责任,虽然最后赔了。)
但是雷虎有没有问题? 有过,R30V1刚出来的时候,尾中联的设计有瑕疵(不是问题,是瑕疵)那根止泻螺丝过度锁紧时会损坏
导致射尾桨。除了改装件以后就没有再出过问题。V2用的已经是升级件了。

Hirobo的Lepton EX那块镁合金梁,也是个设计瑕疵。正常飞没有问题,着陆重点就断,而且不便宜。
Turbulence的齿轮曾经在空中被飞成两半,但是这台油机被人改了电,爆飞3D。 所以这不是Hirobo的错。

至于JR 1200卖个头罩,你不买就是了。话说回来,SY12的头罩设计,没发现那家能比的上。

网友H:
你拿泰世去和JR、LOGO、SAB去比,有可比性吗。就看泰式X3和鸭子450L比比就好,两个飞机我都有从新人来说X3弱爆了

网友H:
桨夹虚伪、易扫的大齿,还有那催的和纸糊的侧板,买个空机身连大桨都不带,更别说现在配件的蛋疼,身边有3台X7出现扫齿,铁汉有处理过吗?我们已经都放弃!

网友:
楼主说的挺中肯,配件的材质瑕疵我们没办法主动去鉴定,只能主动去避免,对飞机多保养,更换更合理的改装件!故障炸鸡只能避免没法杜绝!

网友I:
logo确实不错 但是塑料桨夹 保持50-100起落焕之 或者uk 和冰人桨架换上就好了 保养 各个部位必须都要看呀 100起落内检查易损件

网友J(2014-11-19):
1.质量问题是有的,厂家都承认了,2.楼主分明是为厂家开脱

楼主:
引用 网友J:
1.质量问题是有的,厂家都承认了,2.楼主分明是为厂家开脱

对 我为所有的模型飞机厂家开脱,真飞机还有掉下来的时候呢。泰世承认材质有问题了,亚拓承认吗 LOGO承认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对 我为所有的模型飞机厂家开脱,真飞机还有掉下来的时候呢。泰世承认材质有问题了,亚拓承认吗 LOGO承认 ...

有问题就说问题,扯别的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雷虎是台湾最大的模型制造商,79年就开始和田宫打仗了。海陆空三军到位。那个时候其余几家还不知道在干什 ...

你没碰到的问题我碰到过,还是最严重的问题,不过厂家售后处理很好就是了。。。但效率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I:
logo确实不错 但是塑料桨夹 保持50-100起落焕之 或者uk 和冰人桨架换上就好了 保养 各个部位必须都要看呀 1 ...

狗传统塑料平台设计的飞机装好了,其实一般问题不大,问题大的就是各种零件不耐用,需要定期更换和检查。。。为什么有这么多改装件出来,一是厂家自己的改装件贵,二是厂家固执,自以为是很多问题自己也不承认,不出改装品,三是国内改装品牌勤奋,推出了各种解决方案。。。才使这个经典飞机得意满足现在大动力的基本需求。。。。狗6系列,经典的地方在两个方面,旋翼头是飞起来最舒服,线性、精准(至今难忘。。。),手感是我飞过的飞机中最好的,其次塑料机身炸鸡要不损坏,要不完好,精度没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问题就说问题,扯别的都没用

你别回复了,跟你说话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别回复了,跟你说话累。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得

网友:
X7坐等处理中 断尾中联 散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雷虎是台湾最大的模型制造商,79年就开始和田宫打仗了。海陆空三军到位。那个时候其余几家还不知道在干什 ...

好像雷虎翼手龙30V1 V2 都有过射塑料尾桨夹的前科吧

网友K(2014-12-20):
必须保养

网友L:
FUSHUN TAS 鲲鹏 TD 为什么少人玩?质量不算差,东西也不贵。是不是不捐点给5I就没有办法热,,,

网友M:
反正不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