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P100BL vs mCPX BL

楼主(2014-10-15):
有谁两个机子都有啊,我只知道HP100BL有自旋优化,然而mCPX BL没有自旋优化。但是HP100BL是1S,然而mCPX BL是2S,2S更暴力。

1. 手感有什么区别呢?哪个稳定点?
2. 如果有HP100BL再去买mCPX BL是不是浪费?

网友A:
这俩有可比性?价格差那么多…要是真的半斤八两,傻缺才买bl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俩有可比性?价格差那么多…要是真的半斤八两,傻缺才买bl吧…

mCPX bl 主要多个尾无刷和2s,光这两个价格就要差很多。但是除了暴力和锁尾稍微好一点,其他也不见得好到哪去,我估计。所以想问问有没有人都飞过有体会。

网友B:
MCPX BL过于暴力 过于灵活 不是室内机 非常难驾驭 还有金鱼尾的设计缺陷,不加尾电调是去不掉MCPX BL的金鱼尾的,反正就是各种不好飞,同样MCPX 我可以在室内翻, MCPX BL室内自旋我都有压力。说说这架飞机的优点,原生双无刷,做工好,非常暴力,我用来室内悬停,爆桨声很不错,可能飞熟了以上缺点也就不是缺点了。马上双11了,估计1200左右能搞一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PX BL过于暴力 过于灵活 不是室内机 非常难驾驭 还有金鱼尾的设计缺陷,不加尾电调是去不掉MCPX BL的金鱼 ...

这么说我有HP100BL买MCPX BL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B:
有没有必要看你能不能驾驭,我大飞机刚开始翻,天气冷了,买小机室内玩,一周前买的MCPX BL,买回来第一电都飞不起来,从悬停开始练起,过了2天MCPX 搞活动买了2架,现在主要MCPX 练习中。MCPX BL炸不起的,2S动力一炸就坏,技术好另说。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个飞机的,比MCPX 精致,很心情,可能会OP成金属的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必要看你能不能驾驭,我大飞机刚开始翻,天气冷了,买小机室内玩,一周前买的MCPX BL,买回来第一电 ...

nano cp x 和 hp100bl 飞过没?

网友C:
hp不要了我就收,慢收

网友:
总之MCPX BL不改尾巴的电调,是很不好飞的,其噪声和动力在家飞可以到达吓人的层度了。Mcpx改了无刷,比较综合。ncpx安逸,基本就摔不坏,但是尾巴也有追尾现象,是他软弱的机身的问题,改了碳纤稍微重了点。FBL100(HCP100前身)追尾太严重,后续版本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nano cp x 和 hp100bl 飞过没?

NANO CP X 室内可以用完美来形容,有原厂无刷改件,但是个人喜欢MCPX,觉得NANO CP X太小了。只飞过地平线和华科尔的,其他的没接触过,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hp不要了我就收,慢收

网友:
MCPX BL从出来被喷到现在,论坛搜一下就行...双无刷大动力一直是它的卖点,磕碰一下配件钱更是它的卖点...
100号小鸡都不稳,相对的灵活,如果你有HP100BL,还要入个高端点的,就MCPX吧,不用BL,自己改无刷就行,现在免焊电调一大把啊.
地平线的小鸡给我的感觉就是养眼,相当的养眼...

网友D:
BL我自己飞的。从悬停到自旋到航线到倒飞都是它。平时控制好,及时收油门没什么损失的。我出去草坪上飞,炸了,捡起来拍拍灰继续飞。非常结实耐操。无刷还免操心,到现在飞行时间已经有30多小时了,动力杠杠的。不过室内开3D的声音相当恐怖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BL我自己飞的。从悬停到自旋到航线到倒飞都是它。平时控制好,及时收油门没什么损失的。我出去草坪上飞,炸 ...

有没有金鱼尾?如果降速飞行会有什么问题?降速飞行会不会锁不住尾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金鱼尾?如果降速飞行会有什么问题?降速飞行会不会锁不住尾巴?

我刷了BLHELI做了尾电调,锁尾完美。
用原装的尾巴锁尾效果也非常好。
该机唯一缺点就是原厂带金鱼尾。修复了就完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刷了BLHELI做了尾电调,锁尾完美。
用原装的尾巴锁尾效果也非常好。
该机唯一缺点就是原厂带金鱼尾。 ...

你的bl尾电调哪里搞的,网上查不到啊

网友:
hp100bl性价比高,mcpxbl
觉得没有那个价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的bl尾电调哪里搞的,网上查不到啊

请查某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查某宝。

给个关键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个关键词、谢谢

就查MCPX BL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