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9怎么同时冲两块6s

楼主(2014-10-15):
原装的充电板只有一个6s
充电器
上的插头 没有6S

网友A:
用并充板

网友B:
换个并冲?

网友C:
楼上再逗趣吧。。A9 A6 只可以用保姆才可以并冲或轮充。并冲板好像没听讲可以用的。

网友D:
我朋友一直用a6加并充板充几块电池

网友E:
A9。只有9个单独充电板,你两个6S就要12个。还少三个,所以用并充板充不能起到单独平衡充作用。

网友F:
电池残余电压比较接近的几块6s电池,可以同时接在原装充电板上面6s、7s、8s的接口上面充电。只是同时充满电的时间和分别给3块电池单独充电的时间一样,这样做的好处是不用守在充电器旁边一块一块的单独充电,仅仅是方便并不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