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天地飞7遥控直升机陀螺仪怎么设置呀?

楼主(2014-10-15):
陀螺仪
感度混控 会设置了,辅助微调里的方向和陀螺仪都为0也知道了。不知道舵角设置里的方向是不是保持100%,或者设置成最大120%?不知道舵角设置里的陀螺仪参数怎么确定呢,到底是调整哪个方面的?大小动作里的方向参数中,DR是不是设置尾舵行程,怎么确定参数呢?
哪位大大知道,请教啦!!~~~

楼主:
我调整舵角设置-陀螺仪时,尾桨中立点会变化。舵角设置-陀螺仪参数为0时,直升机不管怎么动陀螺仪都不做动作。这个到底是调整什么的呢?

网友A:
舵角设置100%

网友B:
舵角100%不用动的

楼主:
尾舵机的舵角和陀螺仪的舵角都是10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