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鸟一个问题!!!!!

楼主(2014-10-15):
本人入魔一年了 还不知道飞机起飞重量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不懂导致我自己做的飞机没有参数了 谢谢大家 告诉我下 怎么算的起飞重量上限 还有就是 2200 45C 11.1V
电池
和2200 25C差在哪里 支持多大电调啊

网友A:
飞机起飞重量不是算出来的,是秤出来的。推重比才是算出来的,有了动力的最大推力,除起飞重量,就得到推重比,一般模型飞机推重比到1就很容易起飞了,当然有的不到0.5就可以起飞,这要看机型。

网友A:
电池C数是指的放电倍数,45C的放电倍数比25C的大很大,当然前题是没有虚标!当前市面上很多是虚标的,有的标45C的还不如正品的20C的。C数与电调关系不大,电调上一般都标了支持几S的电池的,如2S~3S,指支持2S(7.4V)~3S(11.1V)的锂电。

网友B:
25C比45C内阻大,内阻大的电池加负载后电压掉的更快或者说掉的更低。也就是说加满油门后,转速不一样,因为电压不一样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最大起飞重量,也就是满载的重量,这个……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C:
不是很容易估算。比如你的飞机重到满油平飞速度下最大升力的一半(正常起飞重量的好几倍?)
你起飞的时候满油滑行个30多米,极其吃力的温柔拉起,天上不敢做太多动作,拐个弯也容易掉高度,油门不敢收小,全速进场着陆,你这飞机也算是能飞。。。
参见载重比赛~

网友D:
45C 和25C差在最大工作电流,

网友E:
买飞机的时候一般都会问下空机重量,然后加上你配置上去的电子设备重量就是起飞重量,这个都是可以装机前算出来的,一般的飞机都会标空机重量和起飞重量,这样方便选择设备如果是自 己做的那就要经验了,你也可以用机冀面积大小来横向比较下,参考下成品机
2200的电1C的放电量就是2.2A,C数越大可以持续的放电电流越大,根据电池S数和电流大小来选择电调,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又学习了一边 谢谢楼上2位

网友G:
LS所说放电C数与选择电调无关?偶认为是不正确的,电池容量X放电C数再除以1000,是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根据此来推算所用电调A数。一般电调选择还要高与所算值的20%。至于电调上标注的几S电池,只是表明此电调适应电压。和电调电流是两码事。所言不一定正确,还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H:
一般,电池的选择不是按电调的A数定的。而是你想飞到什么程度,就是所谓的多“暴力”。
电调的选择主要按电机的负荷(所需要的S数、A数),老A说的根据标称值加大20%电流来选电调是经验值,尤其在炎热的夏天。
即使你有1000C的电池,但要用多少电流,还是有电机的负载所决定。除非这电机的负载很大,以致接近短路的状态。
举个例子,一架飞机的电机,标称需要6S 80A电流,一般建议配支持6S的100A电调。
然后,你用什么电池来飞这飞机就有差异了,好的电池,足数提供80A以上电流且保证输出电压不低于每节3.7V,我们可认为这电池ok
但也有电池无法给到80A电流,或者说给到80A电流了但每节端电压已经降低到3.5V以下。那实际上电机的功率是不够额定功率的。
在这例子里,好与坏的电池差异在于是否能给到足数的80A电流给这架飞机,而电调基本是在其额定范围内工作的。
希望我没有混淆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