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F450 FPV及航拍 增加续航时间探讨

楼主(2014-10-15):
想让自己的F450的续航时间长点,希望高人指点配置〈〉
本人配置NAZAlite+GPS,新西达30a电调,郎宇V2216 800KV,碳纤桨1147及1150,个人感觉1150的碳桨要比1147好多,下降也稳定了点,加了某宝XX的600MW的图传,总重1230克。没加脚架9百多克,比较好飞,在村里周围FPV都玩到900多米远,图传较给力,没有433增程,再远就不敢试了,一直想给整机减重,一句老魔的话,飞机这东西,一克都要计较。F450的机架还是相对重了点…整了个脚架是想用狗3+ +二轴无刷云台来玩玩航拍……机架是减重的首要目标。
1150碳桨

1147碳桨

某宝的XX图传

DIY的可上下府视的云台

一下入了两只600MW发射机,老式500MW正式下岗。

网友A:
能发下FPV的配置几价格吗?

网友B:
换电机 换电池 换机架 换桨~

网友C:
目前这配置能飞多久?

网友:
上DJI的动力套装,那个省电效率高~

网友D:
,,这个桨,,略显巨大了吧,,,

网友E:
不错,,这是摄像头什么牌子,多少线,几广角度??给个链接。QQ9619513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发下FPV的配置几价格吗?

忘了多少了,配件都是慢慢搞起来了,时间长了都忘了价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机 换电池 换机架 换桨~

换这些东东是下下之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这配置能飞多久?

没加脚架差不多有8-10分钟……电池一定要用好的,比如格氏或花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桨,,略显巨大了吧,,,

个人感觉硬的碳纤桨比软的APC桨扭力扫风大,硬的桨片能减少风能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这是摄像头什么牌子,多少线,几广角度??给个链接。QQ961951314

170度的广角,是好久之前用的倒车摄像头改装的。自己加个9克舵机可以府仰。方便FPV看多轴下方视角

网友:
把电机座下面的简易起落架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加脚架差不多有8-10分钟……电池一定要用好的,比如格氏或花牌……

f450 dji機架,加上原廠atf套件,重1200克,使用dji1038槳,3s 5200mah 獅子電池,可以飛20分鐘,還沒加上雲台、圖傳等東西。不知樓主用的電池容量多大?還有,別迷信碳槳,實際上飛過,槳效跟apc差不多!

网友:
楼主用多大的电池?我跟你配置差不多,1635克,3S5200能飞16分钟

网友F:
我配置差不多,APM2.72+6HGPS ,3S5200能飞18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配置差不多,APM2.72+6HGPS ,3S5200能飞18分钟

求具体配置

网友:
换机架 某宝搜 环形机架  或者直接DIY木头H机架 T插换XT60  其他的都不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