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好小子飞不了。

楼主(2014-10-15):
买来装好,调试好,舵面反应也对,就是一转弯头就向下掉,怎么回事啊,请老鸟指教。飞了4次都这样。

楼主:
求助  求助。。。。。

楼主:
好小子 1000  ,用的3S  电池 。银燕 2210 1650KV 电机  7寸桨。。  好赢30A 电调。银燕 金属舵机。。。。。。 一转弯就往下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小子 1000  ,用的3S  电池 。银燕 2210 1650KV 电机  7寸桨。。  好赢30A 电调。银燕 金属舵机。。。。 ...

楼主说的转弯是用水平尾翼还是副翼?
另外检查主翼的上反角,正常应该是v字形,可以缓解转弯掉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小子 1000  ,用的3S  电池 。银燕 2210 1650KV 电机  7寸桨。。  好赢30A 电调。银燕 金属舵机。。。。 ...

另外重心对吗?
检查方法:无风天气在空中关油滑翔看姿态

楼主:
是不是头重了。。 但起飞也平稳, 绕圈就往下掉。。

网友:
多练练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转弯是用水平尾翼还是副翼?
另外检查主翼的上反角,正常应该是v字形,可以缓解转弯掉高

主翼是V型的 这个我到是知道

楼主:
模拟器上飞赛纳斯 到是起降自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重心对吗?
检查方法:无风天气在空中关油滑翔看姿态

重心到是没检查,, 好小子 就头部那里可以放电池,其他地方也放不了。。。 就是转弯  ,一恻飞就往下掉,也控制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转弯是用水平尾翼还是副翼?
另外检查主翼的上反角,正常应该是v字形,可以缓解转弯掉高

转弯当然用副翼 ,加轻微方向。模拟器也这样飞的。。

网友B:
检查一下重心平衡这些
,,另外,,副翼转向本来就要掉高度,,需要拉杆,,转向完成后需要推杆来保持高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心到是没检查,, 好小子 就头部那里可以放电池,其他地方也放不了。。。 就是转弯  ,一恻飞就往下掉 ...

模拟器可以理解为完全调试好的机机,跟真机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好小子1000我感觉碳杆有点长,我是把碳杆顶到最前端,机头压个2200电池,重心还有点靠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可以理解为完全调试好的机机,跟真机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好小子1000我感觉碳杆有点长,我是把碳杆顶 ...

我感觉 重心好像靠前,掉下来都是头直直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可以理解为完全调试好的机机,跟真机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好小子1000我感觉碳杆有点长,我是把碳杆顶 ...

碳纤杆照说明装的,插进机头30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重心平衡这些
,,另外,,副翼转向本来就要掉高度,,需要拉杆,,转向完成后需要推杆来保持高度 ...

但是好小子也不好检查重心嘛。应该怎样检查。

网友C:
转弯时要带些升降舵的,不然都会掉高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弯时要带些升降舵的,不然都会掉高度的。

正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助  求助。。。。。

转弯的同时必须拉起升降舵。难道不行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转弯当然用副翼 ,加轻微方向。模拟器也这样飞的。。

转弯一般用副翼就行了,再拉一点升降,你加入方向舵反而容易造成飞机往下掉。关键还是多练习模拟。重心在机翼前缘三分之一处

网友:
估计是重心问题    重心靠前了

网友:
买个空机修好继续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弯的同时必须拉起升降舵。难道不行吗?

哦,好像是我没拉升降舵,因为模拟器上练的时候也没有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弯一般用副翼就行了,再拉一点升降,你加入方向舵反而容易造成飞机往下掉。关键还是多练习模拟。重心在 ...

嗯  好小子电池只能放头那里,,我估计是转弯时没有拉升降舵,造成醉鸡的。

网友:
重心靠后~~

楼主:
我是新手  ,第一次飞好小子,,也不知转弯还要拉,升降舵,因为模拟器上一直练,转弯没拉升降。。。经验啊,等我以后在试试了,还好好小子耐炸,掉4次了。。。还可以飞。

网友F:
转弯方法不对,你要是用副翼,就得用升降来配合,你要是用方向转弯,一般就需要副翼来保持横滚角度,必要时也需要升降舵来维持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弯方法不对,你要是用副翼,就得用升降来配合,你要是用方向转弯,一般就需要副翼来保持横滚角度,必要时 ...

是的我飞的时候  开先用副翼  和方向转,就掉下来,我以为是方向舵打多了,然后又飞,没有打方向舵,靠副翼转,,还是不行。。在模拟器上转弯没有用到升降。

网友G:
看看是不是控有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是不是控有混控

控也没仔细检查,,我看着舵面反应都对,正反设置了下。就飞了。估计没开混控。

楼主:
第一架我飞f14 ,用三角翼混控,转弯也还是好转,只是动力不足。这架转弯怎么就要拉升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弯当然用副翼 ,加轻微方向。模拟器也这样飞的。。

拉升降 =,=

楼主:
好的好的   谢谢大家了,等我过天在试试,掉4次了,在掉就飞不了。还以为是不是舵机拉杆没调好。

网友H:
JJ耐炸不..也想入架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H:
JJ耐炸不..也想入架练手

掉4次在田里了,你说耐不耐炸

网友I:
能起飞重心应该是对的,平飞不掉高度可能重心已经很好了,飞得高一点后再转弯,高度掉得多要把副冀打回来并拉住一点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起飞重心应该是对的,平飞不掉高度可能重心已经很好了,飞得高一点后再转弯,高度掉得多要把副冀 ...

是的,,就是因为没拉升降舵了。

网友J:
只用副翼转向一定掉高度,然后拉升降舵有时会失速(特别是低速转向时)。适当增加油门,转向后收点油门是好办法。
这飞机用1300-1500MA电池合适,2200MA的太重,影响滑翔性能。重心测试,装好电池后用双手的食指顶住两边机翼前缘向后1/3位置,飞机稍向前倾就基本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只用副翼转向一定掉高度,然后拉升降舵有时会失速(特别是低速转向时)。适当增加油门,转向后收点油门是好 ...

但我只有2200电池,电池只能装头部,重心也不好调。

网友:
舵机的正反设置正确吗?

楼主:
还有就是  如果转弯加升降舵,会不会越转越高,模拟器上加升降就是越转越高。

网友K:
这就要自己磨合了贝。自己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就要自己磨合了贝。自己调整

好的

网友L:
建议楼主看看戴氏教学法。同样新手,还没正式起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L:
建议楼主看看戴氏教学法。同样新手,还没正式起飞过。

我已经炸了一架了

网友L:
我自己做的第一架没经验,为了结实太重了,第二架没好好做不精确,飞起来每次秒炸。这过一年又认真做一架快完工了。希望能爽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自己做的第一架没经验,为了结实太重了,第二架没好好做不精确,飞起来每次秒炸。这过一年又认真做一架快 ...

嗯,希望早飞起来。

网友M:
转弯不带点升降舵当然掉高度。飞机斜了升力减小,带点升降舵增加升力,补偿失去的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M:
转弯不带点升降舵当然掉高度。飞机斜了升力减小,带点升降舵增加升力,补偿失去的升力。

好的 好的,我过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转弯不带点升降舵当然掉高度。飞机斜了升力减小,带点升降舵增加升力,补偿失去的升力。

模拟器上面好像不用带升力转弯。

网友M:
模拟能跟真实的比吗?你用物理的方法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模拟能跟真实的比吗?你用物理的方法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嗯,这样啊  ,好的  好的。

网友N(2014-11-14):
转弯掉高度是很正常的事~~~转弯的同时拉升降舵,同时加大一点油门~~~模拟器跟实际是两码事,,,别拿模拟器说事

另外,,转弯用副翼~~~比较好用,,副翼配合升降舵和油门来转弯,,方向舵我很多飞机直接就不装,,不用他

楼主:
引用 网友N:
转弯掉高度是很正常的事~~~转弯的同时拉升降舵,同时加大一点油门~~~模拟器跟实际是两码事,,,别拿模拟器 ...

嗯,好的,等我在试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头重了。。 但起飞也平稳, 绕圈就往下掉。。

LZ我的好小子还在调试中.想问下.机翼是V形状?我的机翼没有V形状.

网友O:
引用 楼主:
哦,好像是我没拉升降舵,因为模拟器上练的时候也没有拉。

楼主是习惯了直机的转向感觉吧?固定翼与之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是习惯了直机的转向感觉吧?固定翼与之还是有区别的

呵呵,你说的对, 就是习惯飞直机的转向,同道中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我的好小子还在调试中.想问下.机翼是V形状?我的机翼没有V形状.

控我也没仔细调过,没有开混控

网友O:
引用 楼主:
呵呵,你说的对, 就是习惯飞直机的转向,同道中人啊。

惭愧!我没有接触过直机。因玩过游戏《英雄阿帕奇》,以及在模拟器上接触了一下直机,所以猜想出了你的操控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O:
惭愧!我没有接触过直机。因玩过游戏《英雄阿帕奇》,以及在模拟器上接触了一下直机,所以猜想出了你的操 ...

你分析的很清晰,也很对,我就是飞直机习惯了,飞固定翼也是那样转弯,所以就会往下掉,过天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