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SLICK EPP 3 D嘿嘿 刚装好 择日试飞~

楼主(2014-10-15):
还是要苦练技术啊,之前多轴太烧,今日3D走起~

网友A:
浆不行,效率不好,要用GWS的

网友B:
其实这款飞机装上起落架重不了多少,但是可以加强飞机前边部分的强度及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浆不行,效率不好,要用GWS的

嗯嗯,回头试试,效果明显不?当初觉得贵没买,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款飞机装上起落架重不了多少,但是可以加强飞机前边部分的强度及刚性。

我前边单独又用碳杆加强了一下,怕大油门机头变形,主要飞场不适合起落架哈

网友:
不错,顶起。觉得2楼3楼说的对。

网友C:
这飞机标准是配多大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飞机标准是配多大的桨?

2204 8到9寸吧  我用的2206 9047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前边单独又用碳杆加强了一下,怕大油门机头变形,主要飞场不适合起落架哈

Gws也是浮云黑色的桨也不错了

网友D:
楼主这电池太重了吧?估计装好有250多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电池太重了吧?估计装好有250多G

确实

网友:
我哦也搞了这机很好飞,耐操,400毫安的电池9寸桨很舒服,

网友E:
这个飞机的起落架不一定用来滑跑起飞,降落用。我觉得主要是为了在大迎角降落时保护机头和螺旋桨,以便在各种场地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飞机的起落架不一定用来滑跑起飞,降落用。我觉得主要是为了在大迎角降落时保护机头和螺旋桨,以便在各 ...

嗯嗯,回头试试装上

网友:
介绍一下电池,多少mah?多少s?多少克?

网友:
用2206的电机飞的好,这个飞机我学长飞过,挺好飞的

网友:
同样机型的飘过,这飞机很好飞,不过我用的双天450的电池,而且没有像你加强的这么厉害,你这架飞机用850的电池有些偏重,建议用450电池再去掉一些加强碳棒会轻盈一些

网友(2014-11-18):
同样的飞机,还没有安装。楼主装的很漂亮,赞!楼主能介绍点注意事项吗?

网友:
机翼还有4片扰流板没有安装吧?

网友:
用2206配9寸奖,你们的鸡鸡飞多久啊?我的一般飞个几分钟电机就没劲了。他们说用3s,配8寸奖,动作更犀利。

网友:
电池400到500就行。

网友:
这是多少mm的epp

网友:
俺也装好了,先等你飞!

网友:
偶也有这款。两架;一蓝色,一红色。电池从250MAH到850mah都有。小电池最好飞,但时间太短,大电池反之。似乎500MAH的最好。

网友(2014-12-18):
俺先飞了,很好飞!

网友F:
楼主的飞机和我一模一样,我的配置是2206  1500KV的,浆是9047的,电池用双天400毫安2S的。舵机一个12g金属舵机,两个4.5g舵机。天地飞4通接收,电调是12A的。。这机很好飞,轻盈。。。

网友:
准备入个9060的浆试试效果如何。。。

网友:
我也是这种飞机,但是副翼舵机(辉盛9G)抖舵,不知何故?

网友:
超好飞的飞机  每次我们去飞都是 4 5架

网友G:
是天翼的吗?看起来好像不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天翼的吗?看起来好像不是哦!

是的 嘿嘿

网友H:
刚败了一架 新手 准备拿来练习了 据说耐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败了一架 新手 准备拿来练习了 据说耐摔

确实耐摔

网友I:
敢问2S电1660KV的电机,用8寸桨拉力不足怎么破?换7寸?或者上3S电?12A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敢问2S电1660KV的电机,用8寸桨拉力不足怎么破?换7寸?或者上3S电?12A的电调

8寸拉力不足你还上7寸,应该往大了上,我的2206 1500KV用 9寸桨 拉力杠杠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8寸拉力不足你还上7寸,应该往大了上,我的2206 1500KV用 9寸桨 拉力杠杠滴

中午用2S25C 8*4的桨 飞了一下  全油门只能平飞  打满才能飞起来  银燕2205/22电机KV1660
昨天用3S电那叫一个爽  就是电机太烫,电调12A的也发热厉害

楼主(2015-03-03):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飞机和我一模一样,我的配置是2206  1500KV的,浆是9047的,电池用双天400毫安2S的。舵机一个12g金属 ...

层主的续航能达到多少 我现在要采购几块电池 参考一下 谢谢 2S双天 500的可以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层主的续航能达到多少 我现在要采购几块电池 参考一下 谢谢 2S双天 500的可以么

没问题的,我当时买电池时没有500毫安的,只有400毫安的。我这边有模友用800毫安的但是太重了,我的加电池才215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问题的,我当时买电池时没有500毫安的,只有400毫安的。我这边有模友用800毫安的但是太重了,我的加电 ...

我也用双天400,平时遥控器上设7分钟,随便飞,回家测电压,大多在7.5v左右。总重20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