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的怠速是个什么概念?有多快?

楼主(2014-10-15):
四轴解锁之后,不动油门的话,电机是不转还是一解锁就怠速呀?怠速速度有多大呀?

网友:
可以设置,转也行,不转也可以。速度可调,一般默认就好。不同飞控开关的方法也不一样,有的是改固件,有的是改地面站参数。

网友A:
怠速其实没什么用,如果降落歪倒的时候,桨打坏的几率大增。

网友:
看你用的什么飞控了

网友:
就飞控而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怠速其实没什么用,如果降落歪倒的时候,桨打坏的几率大增。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