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顶试飞 为啥图传35米左右就没信号了啊 T T

楼主(2014-10-15):
设备 精灵2,H32D  ,dji5.8g图传
刚刚29楼楼顶测试,飞到水平距离50米开外的地方准备拍另一个工地。但是飞机刚离开没多久图传就没啥信号了哦。大概不到50米处就雪花飞舞, 之后再垂直距离飞30米左右也就是根据勾股定律啥的。。。。直线距离我 多少米来着????总之就是不到百米吧。。。彻底蓝屏哦。。。

太可怕了。。。谁能解释下何故。。。

还有楼顶起飞 始终GPS 6颗  。楼顶不是距离卫星更近嘛,,,怎么卫星这么少呢。。。老王快出现

网友A:
飞完才回来。。。检查发射和接收天线根部,特别是发射端的,是不是振松松了,老款dji5.8g有这个毛病
ps:卫星少只能说明你那边雾霾太厉害,继续飞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完才回来。。。检查发射和接收天线根部,特别是发射端的,是不是振松松了,老款dji5.8g有这个毛病
ps: ...

蛮紧。这个是新的用了不到十次才。。。。。。。。这个效果和地面上相差很大。。。。金属干扰图传???没啥遮挡啊。。。

太要命了  如果不是看得见飞机 估计飞不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完才回来。。。检查发射和接收天线根部,特别是发射端的,是不是振松松了,老款dji5.8g有这个毛病
ps: ...

话说老王有没轻巧 效果更好的图传推荐???可以和DJI 匹配的。 精灵上挂此重物,寄予厚望,伤心

网友B:
什么天线?如果不是蘑菇的话,或多或少有点方向性的。如果收发天线双方恰好处于最弱的接收条件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C:
楼主 新手 啊  别为了自己 上海了别人 在这么搞得楼上 加上 飞机的高度 失控只有落体的  加速度 很高的  要爱惜自己尊重别人  否则别人不会尊重你  尤其是现在 模友的总体素质下降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不懂得 航模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天线?如果不是蘑菇的话,或多或少有点方向性的。如果收发天线双方恰好处于最弱的接收条件有可能发生这 ...

是蘑菇。。。。奇怪 楼上信号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新手 啊  别为了自己 上海了别人 在这么搞得楼上 加上 飞机的高度 失控只有落体的  加速度 很高的  要 ...

电太多了  所以到楼顶放放电 又不是每次都飞

网友:
看看图传频率有没有对好?如果偏了一点点会有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是其他人手痒弄了一下,我重新对频就正常了。

网友:
看看图传频率有没有对好?如果偏了会有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是其他人手痒弄了一下,我重新对频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图传频率有没有对好?如果偏了会有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是其他人手痒弄了一下,我重新对频就正常了。

是不是八 频道 效果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八 频道 效果最好???

不一定,有的近距离略有雪花,有的运距离有些,

网友E:
水平距離本來就短!電磁波跟天線角度有關
電波是由下往上慢慢擴大範圍!你可以試試飛高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水平距離本來就短!電磁波跟天線角度有關
電波是由下往上慢慢擴大範圍!你可以試試飛高點

影响天线角度再有问题,不至于只能飞几十米就没有信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平距離本來就短!電磁波跟天線角度有關
電波是由下往上慢慢擴大範圍!你可以試試飛高點

可是我在操场就可以水平飞一两百米没问题。楼顶咋就不行了呢,另外,dji图传有哪个频道信号效果最好的说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在操场就可以水平飞一两百米没问题。楼顶咋就不行了呢,另外,dji图传有哪个频道信号效果最好的说 ...

電波這東西沒辦法說個準!天氣溫度、溼度都會影響
我同地方飛裝置設備都一樣有時可以1700m沒問題?
但隔天就750m就不行了,你怎說....

我地面水平不到30m花頻~上天幾百米都ok又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