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4v2有时亮黄灯!就闪一两下!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10-15):
求包养

楼主:
什么原因司机那

网友A:
危险信号,晃动幅度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危险信号,晃动幅度过大!

晃动幅度大调哪个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晃动幅度大调哪个那

晃动补偿往上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晃动补偿往上加

你真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真好!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想做个y3机架!

网友B:
我S4 V2飞到电压不足的时候油门如果不拉到0电机会一会启动一会停转,反复这样,是什么情况,是不是电池C数不够,我是2200MA 20C的250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S4 V2飞到电压不足的时候油门如果不拉到0电机会一会启动一会停转,反复这样,是什么情况,是不是电池C数 ...

感觉像电机堵转似的

网友:
不会每个电机都堵吧

网友C:
S4V2对震动或者晃动非常敏感。震动大或者晃动大的话,IMU会让飞控亮黄灯,一般在飞行的时候闪一下两下的就没有了,说明你在大机动飞行,你需要飞的柔和一点哈。
他并不是飞控死机。黄灯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可能会出现飞机失控飞走,炸机。所以还是建议你慢点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S4V2对震动或者晃动非常敏感。震动大或者晃动大的话,IMU会让飞控亮黄灯,一般在飞行的时候闪一下两 ...

你说的对!是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