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大疆有自动微调功能么?

楼主(2014-10-15):
今天装了个小机架,里面勉强塞了naza,室内试飞时发现横向飘移很厉害,检查发现飞控安装存在3度左右的高低不平,垫高后问题解决。
请问大疆有无水平微调功能??玩了几年大疆了,第一次遇到这问题,以前玩兔子和apm都可以在起飞后进行空中水平微调,觉得这挺实用的功能啊,大疆怎么找不到呢

网友A:
遥控器那都可以调了吧

网友B:
接电脑看看操纵杆在不在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电脑看看操纵杆在不在中间。

都在中位,一切gps模式就好,如果不在中位,gps也会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那都可以调了吧

遥控器微调会导致gps和手动模式发生飘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