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 无法开机 请教!!!!!!!!!!

楼主(2014-10-15):
   新近一台华科尔D7E  动过摇杆校准  和通道映射  后恢复。  再开机  显示  油门摇杆未复位!   无法进入开机画面操作   请教咋整????

网友:
鏄笉鏄妸娌归棬鏄犲皠涓嶅湪鏈

网友:
油门通道不在最低位了吧,刷机吧

网友A:
先把油门通道的摇杆拨到最低,让后把油门微调试着调到最低看看能不能进,注意模式1,和2的油门摇杆不一样!如果还是不行可以重新刷一遍固件,提示校准摇杆需要记住每个通道微调需要在中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油门通道的摇杆拨到最低,让后把油门微调试着调到最低看看能不能进,注意模式1,和2的油门摇杆不一样! ...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美国手和日本手的问题

网友:
更新U盘文件,不用刷机!

楼主:
谢谢朋友们!!!! 解决了  另外  您们测距遥控距离多少呀  我地面测距  只有150米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们!!!! 解决了  另外  您们测距遥控距离多少呀  我地面测距  只有150米呀

什么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们!!!! 解决了  另外  您们测距遥控距离多少呀  我地面测距  只有150米呀

短接电阻没?

楼主:
接收机AR600

网友:
短接d7e发射模块电阻

楼主:
已经短接电阻了

网友B:
D7E地面150米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7E地面150米可以了。

知道了!!谢谢    请问您goteck的舵机     飞固定翼质量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了!!谢谢    请问您goteck的舵机     飞固定翼质量行吗

重量拉力够就行啊,不过我的刚出给一位广东模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