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hantom 2.4G RF V3接收机的接线方式

楼主(2014-10-15):
如题请问 Phantom 2.4G RF V3接收机的接线方式,V3接收机上面的6个接线端分别和飞控的哪个端口连接

请哪位高手提供一下,最好有图片

网友:
分别对应是x1,x2通道,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左侧x2,右x1.

楼主:
是这样的吗?

网友:
我拆开我的精灵,只接了左边的接口,已经能完成所有的控制功能,不知右边那个可以怎么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