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设定报警值

楼主(2014-10-15):
前辈们大家好,请教大家
电池
报警电压设多少

网友A:
同问我也不知道

网友B:
3.4V

网友C:
3,6报警

网友D:
我玩涵道,设3.7-3.8

网友E:
3.6

网友F:
3.7v

网友G:
我设电压3.6报警

网友H:
我的是naza v1飞控
一级带载电压是3.6V
二级带载电压是3.4V
BB响设置3.7V
线损耗是0.3V计算
这样就不会伤电池了
因为电池的极限电压是3.3V
最好3.6V、保存是3.8-3.85V
满电4.20V
以上个人看法并不代表所有人

网友I:
5100ma 4s电池 bb响设定3.6v 报警后下来 冲进去4800ma电量 我的bb响和万用表比了一下 显示比万用表的电压低

网友J:
3.6v

网友K:
3.6,重载荷,下来回压能到3.75,3.5差不多

网友L:
重负载时3.7V,轻负载时3.6V。

网友M:
飞行四轴,设定3.7V报警

网友N:
我一般是3.5 现在基本是看电压传感器

网友O:
飞远的就设3.6,带载。近的飞3.5也行。

网友P:
5200 4S 3.6V BB響

楼主:
再问,原来6S 6300电池,把电池分成2个3S的,这2个电池是不是3S 6300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