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mini冲自制铁锂电池,当小白鼠

楼主(2014-10-15):
某宝入skyrc b6MINI.充电器

买回来先看看内部。
没买B6而买了B6mini,就是看中电脑上位机的功能。

充自组磷酸铁锂4S电池

问题来了,不只是这个DIY的4S电池的问题还是B6MINI的问题,4S电池每节电压不同,其中有个最高的3.6V,别的都大概3.3V,使用平衡充选项,3.6那节电池率先冲到3.7V后,充电器就截止了输出了,别的还没充完。这是为什么?

单充一节,45分钟就从3.3充到3.7V。冲进991mAH。正常吗?

网友A:
和B6对比有没有变快?没变快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B6对比有没有变快?没变快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没有B6对比、、。。

网友B:
B6听说是串充,是不是某一节只要达到截止电压就不冲了啊不管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6听说是串充,是不是某一节只要达到截止电压就不冲了啊不管其他的。、、、、、、、、、

B6是串充,分流平衡。某一节达到电压以后这一节就旁路掉不充,其他的继续补电。

网友:
多试几次,看看是偶然误差还是系统误差,然后再下结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B6听说是串充,是不是某一节只要达到截止电压就不冲了啊不管其他的。、、、、、、、、、

目前感觉像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