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镍氢电池问题

楼主(2014-10-15):
刚从朋友那拿了一块ace格氏7.2V 4500毫安的电池,估计搁置有1年多了,现在用B6 1A充电,充了半小时了充进去300多点,电压显示最高到6.01V就上不去了,这电池还有的救吗?

网友A:
估计其中有一节电芯坏掉了。

网友B:
连续的进行充放几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其中有一节电芯坏掉了。

有可能,后来充一小时以后电压到7.2了,按照单节1.2v算,那应该就是都激活了,剩下的就是充电了,试试能充多少

网友C:
4500毫安只用1A充电是不够,何况这电池还搁置1年多,必须充放电几次或许可以救回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续的进行充放几次试试。

打算先慢充试试看,看最后能充进去多少,就怕电池内阻太大了,充进去放不出电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0毫安只用1A充电是不够,何况这电池还搁置1年多,必须充放电几次或许可以救回块电

打算刚开始第一次充用小电流先走一遍,然后再用大电流重放,一开始电池搁置时间太长,怕它受不了

网友:
镍氢电池没锂电那么小姐脾气,问题不大

楼主:
今天回去继续充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