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豹G试车汇报

楼主(2014-10-15):
2014.10.14下午三点,户外试了车,最大问题是波箱(没改减速比),速度太快了,骚不留神就风驰电掣,上段纪录片吧

网友A:
黑豹其实是可以快的。因为车身重量没有虎坦重。豹子是43吨。虎坦是56吨.机动比虎灵活是正常的

网友:
最近哥们的坦克视频制作很用心,水平也很高!

网友:
美国大片般的开场!

网友B:
请问用的锂电池吗?声组是什么版本?

网友:
悬挂硬了些,跑起来比较抖

网友C:
已顶

可惜是不是在上传的时候忘记超清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黑豹其实是可以快的。因为车身重量没有虎坦重。豹子是43吨。虎坦是56吨.机动比虎灵活是正常的

黑豹坦克的最大速度:公路/越野:46-55/30km/h
虎一最大时速:38公里(公路)/15~21公里(越野)
最大越野时速一般都达不到,实际使用时候黑豹能开到20公里每小时越野就很快了。这个速度 约合5.5米每秒(人正常步行速度是1.38米/秒)。缩减到16比例的话,那像真模型速度应该很慢才对。

以上数据仅供像真党参考,飙车党请直接无视

网友A:
换加级波箱可以解决速度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的锂电池吗?声组是什么版本?

用的镍氢电池5000毫安,声组伟恒WH.TKZ-16Ⅱ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豹坦克的最大速度:公路/越野:46-55/30km/h
虎一最大时速:38公里(公路)/15~21公里(越野)
最大 ...

必须得研究一下了,跑的我直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加级波箱可以解决速度快的问题

嗯!这个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顶

可惜是不是在上传的时候忘记超清啊

哎呀!疼死我了!本来用的1280*720高清,上传优酷也没看到有选项,出来后就这玩应儿了!不知道怎么能发高清的!唉!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换加级波箱可以解决速度快的问题

作为英国波和宝上自改的4:1减速波的过来人,对此问题感觉依然很纠结。

英国波上去后,速度必须要承认是比普通钢波慢了,但是,跟重坦的感觉比起来,还是快了。而且一个问题在于,如果跑野地的话,地面不平,就很容易出现不推不动,(或者很慢的动动遇到一点点阻力就会停下,)一推窜出的情况,这个情况可能玩起来因为人的视角离坦克相对比较远看着不是很明显,但是拍影片时因为整个镜头离车很近所以就是比较致命的一个失真。当然这个现象的出现,我不确定是我的控太低级,还是真实上就无解了。

宝上自改的 4:1 减速波,优点是扭力大,速度慢,很符合重坦那种缓慢推进的情形。但是其缺点却是最高速上不去,遥控推到头了,还是如龟爬一般。体现不出来加减速度的变化。

这两种波,感觉都不是很顺心。下次试试双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作为英国波和宝上自改的4:1减速波的过来人,对此问题感觉依然很纠结。

英国波上去后,速度必须要承认 ...

楼主:
飞燕要是出了豹G的波,该多好啊!

网友E:
补充一下,前面说的哪个对比,是建立在我同时有虎的英国波和自改波的情况下比较出来的。我同时还有个宝上的自改波想给 M41 减速,结果减成了乌龟速,是个失败的案例。。打算周末把这个波拆下来换给 KV,好歹 KV 是重坦,而M41是轻坦。 同时订了英国波打算装在 M41 上,到时候来测试一下。

比较让我奇怪的是,普通的钢波,M41速度就非常快,远大于虎。 但是同样换了自改的减速波, 虎慢了一些,但是M41反而更加慢,龟速。 为什么呢这是?  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燕要是出了豹G的波,该多好啊!

黑豹和虎王的是通用的。至少英国波和普通恒龙波是这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补充一下,前面说的哪个对比,是建立在我同时有虎的英国波和自改波的情况下比较出来的。我同时还有个宝上的 ...

非常简单,主动轮直径的原因啊。

另把你那个网上自改波发个图瞧瞧可以吗?

网友:
大家都装可换挡的变速器吧,这样动态才更像真,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常简单,主动轮直径的原因啊。

另把你那个网上自改波发个图瞧瞧可以吗?

自改波就是大大以前发过图的那种最后立柱打眼加个齿轮的那种。

跟轮子直径有关?虎比狗直径长,所以能解释钢波虎比狗慢,但为啥英国波了,反而狗比虎慢呢?直径没变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作为英国波和宝上自改的4:1减速波的过来人,对此问题感觉依然很纠结。

英国波上去后,速度必须要承认 ...

兄弟你是不是还在用恒龙的控操作的啊?如果是,那你说的情景是你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补充一下,前面说的哪个对比,是建立在我同时有虎的英国波和自改波的情况下比较出来的。我同时还有个宝上的 ...

驱动轮不一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你是不是还在用恒龙的控操作的啊?如果是,那你说的情景是你控的问题。

不是啊黑贝大大,是用TK22,视频你看过的。

网友:
这履带是不是短了点,其他都好

网友:
真漂亮的涂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