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遇到奇怪问题

楼主(2014-10-15):
不知道是个别情况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感觉像是程序问题,只是以前没有注意过,我的977有时候会不定时失控,失控持续时间只是不到一秒而已,期间接收板上的红色led灯会熄灭,然后一秒钟后又恢复,同时也恢复控制,主板、遥控器都仔细检查过了,没有任何损坏迹象,问题根源无从查找。自从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室内飞行就不敢大动作了,怕就那一秒钟的失控会导致炸鸡,炸鸡到没什么,只是怕伤到家具啥的就免不了被老妈臭批一顿。

为了不耽误大家时间,视频直接看第44秒,无故led熄灭1秒,遥控器按键开关啥都没动,就这问题都不能让人好好飞了,真叫人郁闷

后来淘宝问了店家有没有保修啥的,店家直接告诉我,没有保修,只有维修,坏啥换啥现在连坏在哪都不知道。。。。

网友A:
不看那个灯,光睇尾桨有时停就够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看那个灯,光睇尾桨有时停就够吓人

尾桨倒是不会停,失控的时候也能飞行,就是不受控制啊,失控时就保持失控前的姿态。万一在上升的时候失控了,那就直接撞天花板了

网友B:
44秒好象飞机没有反应啊!?

网友C:
没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D:
这个我有碰到,只是鸡鸡的灯会灭1秒左右,绝对不是电池电压低引起,感觉控制上倒是没有失控。反正能正常操作,就一直没有引起重视。

网友E:
会不会是射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44秒好象飞机没有反应啊!?

有啊,灯熄灭1秒,是失控状态,只不过视频里看不出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碰到这种问题

你很幸运,那就说明是个别问题了,可恶伟力又没有保修,只能换主板或控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有碰到,只是鸡鸡的灯会灭1秒左右,绝对不是电池电压低引起,感觉控制上倒是没有失控。反正能正常操 ...

我机机led熄灭有3重情况,其中2种我把他归为正常现象,1,遥控微调后会熄灭1秒,期间也失控,2,低电压报警led慢闪,不会失控。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第一种情况。像第一种情况就算了,因为不需要经常用到微调,但是现在我这个977已经开始频繁无故失控了,每次飞基本上都会遇到,频率间隔也差不多,就让人搞不懂什么原因了?是遥控器微调误触发,还是啥啥啥的,朋友你也看看你那机子咋样,要是同样有问题那我们就能给伟力写联名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射频干扰...

不懂什么意思?看10楼有具体细节

网友F:
977的协议只有4组跳频,属先天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977的协议只有4组跳频,属先天不足。。。

4组跳频?我没听错吧?也就是说只允许4台机子同时飞行?多了就会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4组跳频?我没听错吧?也就是说只允许4台机子同时飞行?多了就会干扰?

跳频不是单个频道的概念,对比一下922的20组跳频协议,抗干忧能力就立分高下了。。。

网友:
977有这样的问题吗,没遇到过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过,换主板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头疼!  是不是干忧了,要不你去多几个地方试下,

网友G:
我  922遇到过,,,,如果是 中间  飞机 灯 灭一下    然后 又亮起 ,,,,,我 建议 楼主  注意下使用的 是  那块电池 ,,,如果是 特定一块电池  出现此问题,而其他电池正常,,,那就是 电池的 问题,,那块电池就不 要用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  922遇到过,,,,如果是 中间  飞机 灯 灭一下    然后 又亮起 ,,,,,我 建议 楼主  注意下使用的 ...

谢谢,不过不是电池问题,用哪块都一样。搞不清楚问题也无所谓了,反正室外飞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A:
补充,V977个人认为设计上有问题的,新机回来已经拆开过检查线路板就会发现跟其它同品牌的机是有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V977个人认为设计上有问题的,新机回来已经拆开过检查线路板就会发现跟其它同品牌的机是有差别的。

什么差别?

网友H:
检查电池的线和供电的线,扯一下,可能是内部的铜丝都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检查电池的线和供电的线,扯一下,可能是内部的铜丝都断了。

不是的,失控的时候飞机还是在飞,只不过不受控。电线老化一般动力就不行了,我飞机动力还是很充沛的。后来检查发现可能是遥控器高频头滤波电容出问题,但还没确定下来

网友I:
我在论坛上收的一台v966也出现过这种情况,LED灯一闪马上失控,它的主板和v977是一样的。电池用到我的v977一切正常,所以不是电池问题,怀疑是检测电压的电路有问题。楼主找到原因后麻烦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在论坛上收的一台v966也出现过这种情况,LED灯一闪马上失控,它的主板和v977是一样的。电池用到我的v977 ...

你有几个控?互换着试试,我有些怀疑是控的问题

网友I:
不是控的问题,我有两个控,用哪都一样。只是用v977的450MA的电池时时间长一小点而已,但还是失控,所以才怀疑检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控的问题,我有两个控,用哪都一样。只是用v977的450MA的电池时时间长一小点而已,但还是失控,所以才 ...

哦,那可以排除控的嫌疑了,之前我一直都在找控的原因呢。不过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也说不过去呀,不至于会失控,而且我977电压检测功能正常,低电压能够正确报警。感觉可能是晶振的电路有问题,哎,其实我也不知道,只是瞎猜,电路集成度很高,原因难找啊

网友I:
噢,管它的,只有先重焊下晶振试试了,我回家也试下我的V966。

楼主:
引用 网友I:
噢,管它的,只有先重焊下晶振试试了,我回家也试下我的V966。

应该不是晶振本身,可能是周围的电容问题

网友H:
检查下线,用不了多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检查下线,用不了多少时间。

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啊

网友:
回21楼:发射高频电路有区别

网友:
看来只有换主板了。

网友:
我的没有出现过

网友J(2014-11-14):
我的也是,在家你玩前先把无线路由器关了在玩。不相信你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也是,在家你玩前先把无线路由器关了在玩。不相信你就试试。

谢谢,我到时候试试,希望是路由器干扰造成的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到时候试试,希望是路由器干扰造成的失控

我的是3天线TP 要是开着 遥控信号很不稳定,关了就好了。。都是用的2.4G,估计是977遥控太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