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航点失控会触发返航,那么,不设失控保护功能,会发生什么情况?

楼主(2014-10-15):
实在想找个适当地点试验看看,无奈在都市很难!
有高手研究过代码吗?究竟故意不开保护功能下,飞控会继续航点飞吗?
飞控失控下(没有接收讯号)的执行RTL, 也是在执行自动航点啊!
请程序高手及有经验的飞友来开示_

网友A:
有个参数可以设置,可继续航点,也可RTL

网友B:
設置 FS_THR_ENABLE=2 即可

网友B:
不知為何不能編輯...

附帶說明一下FS_THR_ENABLE=0 就是取消失控保護
1 是最優先選項,一旦失控就返航
2 是執行飛行任務時無視失控狀態,繼續執行任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為何不能編輯...

附帶說明一下FS_THR_ENABLE=0 就是取消失控保護

非常感谢高手说明。
所以利用这个参数可以不必担心信号被山挡住,设定航点让它跑完吗?
这样真的太方便了!
用回复方式可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設置 FS_THR_ENABLE=2 即可

感谢唐牛兄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参数可以设置,可继续航点,也可RTL

谢谢回复,看来要认真去读参数表了。

网友(2022-07-22):
我设的是失控执行航点,飞到一百米高度就直接关掉遥控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