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 kv1400 3S 配8045桨 用多大的电调?

楼主(2014-10-15):
新人求助如题有30A的xxd
和12A的simonK

不知道12A的够不够用?电机配置表里2212 kv1400 3S 8寸桨 最大电流要20A+ 。。。

网友A:
你自己都找到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都找到答案了。

可四轴不一定非按这个算啊,,,
1806 最大11.3A 配10A电调也大有人在啊

2200 25C 电池 最大放电 55A /4 一个也就13.75A吧 这个25C厂家还好多虚标的
55A 放电的话2200电池也就2分半,大都没这么短时间的4轴吧,所以。。。。 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四轴不一定非按这个算啊,,,
1806 最大11.3A 配10A电调也大有人在啊

可以是可以吧,就是达不到最快转速

网友B:
信息不够啊,
机架式330的?反正我觉得不像450的!
如果330,别用八寸,7寸应该够了,另外看整体重量多少

网友:
用好盈天行者12A或者20A。你这么小的四轴空重也就700克左右,用12A电调足够用了,不放心就用20A的电调。其实不可能四个电机全油门的,四个电机全油门,电流超80A了,你的电池吃得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息不够啊,
机架式330的?反正我觉得不像450的!
如果330,别用八寸,7寸应该够了,另外看整体重量多少 ...

是330的轴距
xxd30A电调+2200电池  760g

网友B:
我的330
2208电机,10A好赢飞腾
2200电池
NAZA lite加GPS
7寸三叶桨
670克,给你参考一下
大概满电能飞7分钟(老电池了,已经退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330
2208电机,10A好赢飞腾
2200电池

好的

谢了

网友:
330机架8寸浆没问题   都可以上9寸如果电池下挂的话    用天行者20A吧     XXD的马达不靠谱

网友:
12A电调不加挂载温柔飞没问题,加上挂载再遇空有有风,那就快炸机了。

网友:
2212+1045桨用12A的路过一下。

网友:
直接上30A带BEC 省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