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更新,遭遇充电器虚标)200元打造200瓦充电设备套装。200瓦功率实测。

楼主(2014-10-15):
模型,没想到啊,这个充电器居然是虚标的,显示10A的充电电流,实际上只有8安多点。

都知道电池会虚标,现在居然充电器也有虚标了。

郁闷中。。。。。

=================这是分割线,下面的是原来的帖子======================================
看到土豪们买的高大上的,上千元的充电器,自己的小B6在外场充电赶不上放电速度。

本来想再买个B6,同时给一个电池充电的,结果后来发现了下面这个充电器,200元不到。最大电流10A,最大功率200w。

于是赶紧买下。 后来又在淘宝找到一个dell电脑的剪线电源 12v18a,标识功率 216 瓦。洋垃圾的确便宜,就20元。
个人严重不喜欢那种工业用开关电源,外壳全是圆孔的那种,输入输出线直接螺丝拧的,裸露在外面。 还是笔记本电源这个样子的看得舒服多了。

我只有3s的电池,最大电流10A的时候,也无法达到最大的200瓦功率。

昨天焊接了几根串联线,包括主线和平衡线,把两组3s电池,组合成6s。平衡头也串联起来,做最大功率测试。

看图,实际充电功率 8.9*22.5 = 200.25瓦。

那个216瓦的电源,也承受住了。

按理说,由于充电效率的问题,输入功率大于输出功率的,我原来还害怕216瓦的输出功率不够呢,现在看来不错。

在外场,我的车上有一个12v100ah的电瓶,这样在外场飞的时候,充电的速度能赶上我用电的速度了。

补充说明一下,这个充电器原配的输入用的香蕉头质量太差,10A的输入电流的时候,发烫严重。我后来换成了一个T插,18A的输入电流的时候,也就是微微有点热。
输出的香蕉头也是我自己做的,没有用它原配的。

网友A:
就是B6多了几个功率管么,要贵这么多钱,呵呵

网友B:
看起还行,平衡咋样?

网友C:
大电流冲,很伤电池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电流冲,很伤电池哇

大电流充电对电池寿命的影响是很小的。大电流并不是电池杀手,真正对电池寿命产生影响的是大电流充电时产生的高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电流冲,很伤电池哇

一直5C充的路过。一年多了,电池还很刚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流冲,很伤电池哇

我都是5AH的电池,10A充电,才2C,太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B6多了几个功率管么,要贵这么多钱,呵呵

所以我就不明白  iCharger 106B
10A 250W 为什么要600元。

网友E:
感觉216w电源不够,还要算掉充电器转换损耗

a6不是有人测试转换率很低,60+%而已,你这个算80%都不保险

网友F:
这个B6我也用着,不过是副厂的非正品。充电很不错,放电发热严重,需要外部再加风扇冷却。B6优点和缺点都是串冲,串冲的检测电压严重受到电源线内阻压降影响,所以输出线我拆开来直接焊上了10AWG的硅胶线,长度改短。

网友:
省节高手,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216w电源不够,还要算掉充电器转换损耗

a6不是有人测试转换率很低,60+%而已,你这个算80%都不保险
...

反正我这个配置能够正常运作。

而且网上都反映这个电源过流保护很敏感,稍微过流,就保护停机。

我如果先接220v,再接12v,T头里面打个火,然后电源就保护了。

必须先把12v接好,再接220v,才能正常使用。

如果输出真的只有216瓦,输出200瓦,那么效率高达92.5%。

除非这个电源有一定的过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B6我也用着,不过是副厂的非正品。充电很不错,放电发热严重,需要外部再加风扇冷却。B6优点和缺点都是 ...

25瓦放电当然热,你想想一个25w的白炽灯有多热,他就该有多热。

我的输出线也是我自己焊的,我有几个质量很好的带线的香蕉头,于是在香蕉头上焊了T插,线只留了10厘米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25瓦放电当然热,你想想一个25w的白炽灯有多热,他就该有多热。

我的输出线也是我自己焊的,我有几个 ...

我把香蕉头拆掉了直接焊在板上的

网友:
留名查看,日后好找,现在就去搜洗啊

网友:
围观熟悉的 DELL 12V18A,以及IKEA凳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大电流充电对电池寿命的影响是很小的。大电流并不是电池杀手,真正对电池寿命产生影响的是大电流充电时产 ...

不赞同,我认为你说的完全没道理,请你自己查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就不明白  iCharger 106B
10A 250W 为什么要600元。

其实提高功率并不费钱,但是提高精度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B6我也用着,不过是副厂的非正品。充电很不错,放电发热严重,需要外部再加风扇冷却。B6优点和缺点都是 ...

B6这类串联平衡充是从平衡头检测电压的,测量精度不受电流和线路电阻影响。

网友I:
这个电源我了两个 还在路上没到准备用来做500瓦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B6这类串联平衡充是从平衡头检测电压的,测量精度不受电流和线路电阻影响。

你说的没错。

但是B6在充电过程中,同时也会保证主充电线路上的电压不超过限制电压。

但是主线上大电流产生的压降,会导致充电器提前结束恒流阶段,开始进入限压阶段,导致充电时间的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源我了两个 还在路上没到准备用来做500瓦充电!

我之前打算买两个B6,同时给一个电池充电。所以详细的研究了开关电源并联使用的问题,基本结论是不可行。
基本原理就是:两个电源,总会有一个电压高,一个低一点,不可能一模一样。

如果把两个并联在一起,低一点的那个电源始终不会工作,因为输出线路电压大于设定值,所以内部把输出往低处调。

所有的负荷是由输出高的那个电源供电,直到这个电源过载保护。然后所有负载到了低的那个上,然后继续过载保护。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大电流充电对电池寿命的影响是很小的。大电流并不是电池杀手,真正对电池寿命产生影响的是大电流充电时产 ...

你的意思就是做好散热,大电流随便冲咯。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打算买两个B6,同时给一个电池充电。所以详细的研究了开关电源并联使用的问题,基本结论是不可行。 ...

你忽略了带载的情况。带负载的时候电压会降低。。。 我卖来串联做24V电源

网友:
生生不息,折腾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忽略了带载的情况。带负载的时候电压会降低。。。 我卖来串联做24V电源

带负载,由于内阻的原因,电压会不会降低,这个时候就要看电源对输出电压的采样在什么位置了。一般都在输出线上,如果两个电源输出并联在一起,还是有我说的问题。
两个电源并联使用,倒是有方法的,就是每个电源都接上一个小阻值的功率电阻后,并联在一起,这样就会如你所说,那个电源出力大,那个电源的电阻上的压降就大,那么采样电压就大,这样出力大的那个电源就会反馈调低输出,实现负载平衡。

至于你要串联。
这个电源的负极输出和输入线的地线连在一起的。直接接上会短路的。

如果把地线剪掉,会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的意思就是做好散热,大电流随便冲咯。

关键现在做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赞同,我认为你说的完全没道理,请你自己查证

也请你自己查证。另外我认为我说的有道理

网友J:
那现在就做不到大电流充电咯

网友:
经济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现在就做不到大电流充电咯

现在有的电池可以5C充电,但肯定会影响寿命,因为电池内阻的存在,会产生高热

网友:
也是学习的内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电流充电对电池寿命的影响是很小的。大电流并不是电池杀手,真正对电池寿命产生影响的是大电流充电时产 ...

大电流充电,电池没有小电流充电的耐用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电流充电,电池没有小电流充电的耐用哇

对,因为现在电池内阻的存在,大电流充电会产生高热,所以无法避免会损伤电池

网友:
这凳子不错,能坐能踩能储物。

网友K:
这个方案做为屌丝玩家都差不多是这样的,楼主有曲线广告的嫌疑,不过B6 10的销量确实不咱的。I牌充就算千元级的富帅和土壕都觉得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方案做为屌丝玩家都差不多是这样的,楼主有曲线广告的嫌疑,不过B6 10的销量确实不咱的。I牌充就算千元 ...

本人真的是普通玩家,为了追求廉价的***充电方案,找到了这个组合。

找到B6 10不奇怪,奇怪的是,有卖家卖接近400块,也有卖家卖不到200块。

我是抱着烧了拉倒的心理,买了试试看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可是淘宝只有一家买不到200的价格,你可以想到我是某种广告,但是我真不是故意的。

其他的卖家都是高高在上,不知道是什么心理,

网友L(2015-04-13):
找不到你说的这款充电器嘛  最大80W

网友M:
电池可以5C充电的那款,随便充。。。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电池可以5C充电的那款,随便充。。。

请问5C充电是不是最大可以用5A电流充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是5AH的电池,10A充电,才2C,太小啦。

哥们   我对你这个充电器非常有兴趣   我研究充电器很久了  很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方便留一个您的QQ号码吗  ?

网友N:
引用 网友B:
看起还行,平衡咋样?

报告  充完3S 5000电池   全部是4.18V  0.01V不差

网友:
不错,平民的劳斯劳斯哇!~

楼主:
引用 网友N:
报告  充完3S 5000电池   全部是4.18V  0.01V不差

你已经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找不到你说的这款充电器嘛  最大80W

这个充电器应该能搜到阿。卖家是:比特科技电子

品名是:新品智能平衡充电器/多功能充电器B6 10A 大功率 200W

网友L:
谢谢 找到了
另外请教个问题  我的APM2.52六轴 在定高模式下 高速飞行几秒钟后如果立刻松杆,6轴平飞后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过冲现象,有时过冲的角度甚至能达到70度左右,有没有什么参数可以调整来减弱这个过冲的现象?PS 松杆慢一点就不会过冲,或者切换到稳定模式下可以随便飞,也没有过冲现象。我的rate_p现在都到0.29了,几乎是默认值的2倍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充电器应该能搜到阿。卖家是:比特科技电子

品名是:新品智能平衡充电器/多功能充电器B6 10A 大 ...

其实我是想楼主 吧这个充电器拆开 然后拍一张高清的主板正背面图片   包括拆掉LCD后的图片  我想确定下是否和GTPOWER A6-10这个电路一样 因为我最近在研究这个充电器 希望在此硬件基础上提高功率  呵呵   真期待您能看到 并回复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 找到了
另外请教个问题  我的APM2.52六轴 在定高模式下 高速飞行几秒钟后如果立刻松杆,6轴平飞后还 ...

我也搞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其实我是想楼主 吧这个充电器拆开 然后拍一张高清的主板正背面图片   包括拆掉LCD后的图片  我想确定下是 ...

现在在国外打工中,10月才回家。充电器在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在国外打工中,10月才回家。充电器在家。

哦  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我这个配置能够正常运作。

而且网上都反映这个电源过流保护很敏感,稍微过流,就保护停机。

这个电源我粗略试了下,发现如果是大于输出的负载接上去,电源会立刻保护,但是如果先接了小负载,然后慢慢提升功率,可以调到超过标称电流了还没保护,大概超过3~4A没问题。电源肯定有功率余量的,主要是这个电源给戴尔的小主机用的,估计是侧重浪涌保护,如果轻微过载是允许的。